自举电容在主板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07-06-18):
有时候一些主板上会有特殊的电路设计 。
即用3.3VSB转5VSB,或是用5VSB转9VSB。
这是利用自举电容的特性来作到的。
其原理是:当电容从上电,保持有一定电压时,提高电容负端电压,正端电压仍保持于负端的原始压差,等于正端的电压被负端举起来了

如下面两个图所示

图中的C364和C337即为自举电容

网友:
一直不明白MSI上那个大大超过ATX 5VSB的待机电压怎样来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原理来的吧?

网友(2007-07-23):
找MS5里的9VSB来源好久 原来这样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