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元器件都是些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18):
我的一块昂达p4ms的板上cpu供电管旁边有个双排20脚的IC,型号是232GE,请问这个是什么,是电源管理IC吗?以前没见过
南桥旁边又有一个八脚的Y93LC45这又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还有同一块板上20脚电源插座旁边有个AS328m的东东又是什么,,8个脚的!

Cmos电池附近有个LV132A的又是什么,14脚的,?很多东西都不认识它,

网友:
LV132A =74LV132A . 其他的没有想出来。AS328m猜想是个线性放大器。

网友:
232GE应该是75232

网友:
232GE,就是75232把,管com的

网友:
232GE. 2:. Modem Modbl 好像是和猫有关系。

网友:
要是管com的我就找不到到底哪一个是电源管理ic了

网友:
那是个复位IC,也就是常说的与非门电路啊

网友(2008-03-17):
as328 和as358累试 还有LM358 桥供电和管理芯片 一般都是由一组对管.线圉.和它组成一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