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映泰的815主板,会不定时自启重启

楼主(2007-06-18):
我有一块映泰的815主板,会不定时自启重启,是主板坏,这个已经确认,但是电容完好,并无异样,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请高手指教
重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A:
CPU,内存各测试点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主板的散热不好也会出现上述现象,一一排除

网友:
主板无规律的重启故障不好修,先看看有没有表面缺陷,电容是否完好,再摸主板上有无发烫的地方,然后量测主板内存的VDD,VTT,Vref值是否正常,测量要在系统中测量,就是挂满所有设备的时候测量,低于参考值5%以上的一定要把电压搞上来再试其它。以上步骤应建立在ATX电源和内存本身没有问题的基础上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