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精英的815ept主板过26不显

楼主(2007-06-19):
接手一块 威盟(从来没听过)815ept主板 好熟悉啊 根精英P6IPAT一个模铸出来的 看来是模仿精英的 连毛病都根它一样 不能触发(有时能有时不能  天冷正常 天热不正常 精英P6IPAT的通病)

对付这个通病已经很有经验了 用针筒加入酒精对准南桥强力喷射 冲洗南桥 用吹风吹干 顺便把晶振也换了 ok 能触发了 随意触发 百试百爽
诊断卡也一路飞奔到26 以为修好了 装进机箱试了一下 居然没显示 多次重复 只有一次显示 懊恼 看来还有其他故障 插pci显卡也不能

对26不显只碰到一次 刷bios解决的  没什么经验  本想刷bios试试 刚巧编程器这几天又坏了  真是屋漏又逢夜雨 估计还不一定是bios问题

没头绪啊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下

网友:
编程器坏了自己可以修吗?还是要重新买一个,要是这样投资就大了

网友:
你就再刷一次吧,,,,,,,,,,,,

网友:
8电容的P6IPAT

网友:
我也遇过p6ipat的这个毛病,让我拆了练焊工了,郁闷。。。。

网友:
已修复 还是南桥老化引起 再度清洗 再度烘烤 再接一个RTC电路 总算可以了

网友:
顶  服你了

以前最头痛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