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分析(讨论中......)

楼主(2007-06-19):
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分析PDF文件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658 Bytes, 下载次数: 515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分析 内容不错

网友(2007-07-22):
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主要还是看AD板.屏线.
一般屏坏的比较少.

网友:
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 主要是排线松动 或者显卡的线接触不好 灯管是好的

网友(2007-08-25):
存储器程序出错有时也会出现液晶显示器白屏

网友:
最怕碰到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上次修到一个明基的,开机出现图像后马上白屏

网友A:
方正,联想等由AOC代工的15寸液晶显示器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分析:

此类显示器因为使用时间长,内部电源滤波电容长时间高温下工作失容,导致供电质量变差,MCU无法正常工作,也会出现开机白屏现象。只要更换全部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
我对 液晶显示器白屏原因分析

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白屏现象还是很多的,这类故障是开机有时可以显示过会儿白屏或开机白屏

还有一类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就是外置电源带负载不行造成的白屏。

网友:
话是这么说,真正修起来就难了,我有一个美格格17寸的,白屏后测屏上没有负压,但又不知道驱动板如果坏是不是也能引起没负压?

网友:
有些屏不接屏线也可以测出给屏供电的电压,你试试

如果不接屏线,负压也没有,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的

网友:
“有些屏不接屏线也可以测出给屏供电的电压,你试试

如果不接屏线,负压也没有,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的”
我这个屏没有单独给屏供电的。有人说让我发到他那给修,不知道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是深圳的。

网友(2007-10-09):
白屏检测流程:AD板、屏线、屏。

网友:
MCU坏拉我修了几太这样的机子

网友:
是屏线接触不良 换屏线就好了

网友(2007-11-22):
白屏故障如果没人修过的话,大部分问题是屏线接触不好,其次还有一些驱动板虚焊,很少出现驱动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类显示器因为使用时间长,内部电源滤波电容长时间高温下工作失容,导致供电质量变差,MCU无法正常工作,也会出现开机白屏现象。只要更换全部滤波电容即可。

昨天刚修了一台19英寸宽屏液晶白屏,联想LXM-WL19AH,就是供电电容凸顶,在更换了电容后,OK

网友B:
我修个明基FP72E,是开机几分钟白屏,关了再开正常几分钟又白屏的,
是屏板的PWM升压蕊片问题,AAT1164,这块小东西要80元。我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个明基FP72E,是开机几分钟白屏,关了再开正常几分钟又白屏的,
是屏板的PWM升压蕊片问题,AAT1164,这块小东西要80元。我晕倒。。。

没事啊,反正是客户出钱,我们这边修屏都是300大洋以上,有得赚的.

网友:
对于白屏看检查一下AD板和屏线,屏坏不是很多,最近发现是AU屏的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过的基本都是连接不好产生的..其余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有很多亮线的可能原因呢。是什么。是不是屏后的IC模组有问题的可能?

网友:
怕碰到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上次修到一个明基的,开机出现图像后马上白屏

网友:
我碰到一个PHILIPI的 他不是开机白屏而是用久才白 或亮度一调高就闪 爱就白了

网友:
学习
刚好有台杂牌液晶,全黑,换高压板后黑屏变白屏,正想换驱动板!学习一下!!

网友(2007-12-22):
我手上也有一个17的显示器。也是白屏。可有时是彩屏的。听客户说以前进过水。不过一直在用。没问题、、、现在感觉像是屏有问题。可有时又白屏。接信号与不接。都一直亮绿灯。

网友:
排线松动的原因多.我刚修理了一个.起初以为是虚焊.都加焊后还不行.换一根60排线.好了

网友:
排线原因的白屏我倒是没有遇到过,前几天遇到个联想17LCD,驱动和升压板分开的开机白屏指示灯正常,屏线有4.9V电压,告诉他屏坏了人就再也不来了最后打了几个电话才找到人,说不要了

网友:
不错啊,不过还不够详细,后期看看有没有时间,我补详细一点发上来。。大家共享交流

网友:
我有一个使用正常的三合一驱动板,拆下来配另一块屏,就造成白屏,换回去都不行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白屏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有问题,主要从屏供电入手,先查屏线是否正常,接下来是供电保险是否烧断。最后是屏的电源管理芯片(那个小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我有一台lcd-topcon显示器冷开机正常,之后不定时图像变灰白,并且时有时无一层雾纱覆盖图像,我补焊过没有效,请教楼主这是那部分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先参考论坛已有的帖子。确认故障部位经验不足可以用代换驱动板来试,多修些机器你就会判断故障快了。

网友:
大家只说白屏不是什么驱动板坏就是什么屏线坏,要不就是电源坏,那要是屏个屏就正常是屏的问题怎么修,一些太简单的间题不值的论讨,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是屏出问题,但屏上的BX不坏,怎么查,怎么修?这些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579-1-1.html
请看帖子

网友:
白屏首先肯定的是高压部分正常。问题出在给屏提供视频信号的驱动板和屏电路。具体要测试了。有示波器最好。

网友:
一般都是屏板电压的问题,一是驱动板到屏之间的电压,二是屏板上那几组电压没有升压,其它的就难说了。

网友:
太笼统,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点难看懂!!!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主板坏了 或者是排线松了 我经常碰到排线松动出现白屏的问题 一般就是插好后打点热容胶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
我点屏配板后出现白屏,和MCU程序不对有关系吧

网友:
明基17`寸液晶白屏,AD板和屏线完好.屏电路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遇过一台白屏的,有是白屏,有时有图像是三星151S ,曾怀疑过AD板或屏线接触不良;但怎么也找不出问题,后来买了一块代用板和屏线一起更换,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才认识到是屏的问题.至今也没修好

网友:
TCL17寸液晶一小时后黑屏

TCL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用一小时后黑屏,指示灯绿色正常,重按开关显示一下又黑屏,过几小时开机又正常,是不是mcu程序鼓掌?

网友(2008-01-29):
我修過的lcd白屏機還不多, 只遇到過ad板輸出連接線接觸不良的現象

网友:
我修過~一個螢幕反白!~是fuse保險絲!燒壞~換掉就~正常了

网友:
同意2楼

一般来说AD板程序不对会出现该问题,或者和屏不配套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电容坏,其次在考虑排线松动,最后考虑是AD 板

网友:
排线松动 或者显卡的线接触不好 灯管是好的

网友:
白屏大多数接触到的还是屏线松或接触不良造成的,但也有很多是屏PCB保险坏和升压电路出问题,这两种还是见的多,MCU坏白屏遇到的到是不多

网友:
TFT板没有供电,也会白屏 :P :P :P :P :P :P

网友(2008-02-28):
回复 网友C:

白屏检测流程:AD板、屏线、屏。

网友:
我见的长城15的就因为频线接触不好,所以白频

网友:
一台三星白屏是驱动板坏了,换了一电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或者保险断 :) :)

网友:
我修的全都是屏线接触不好,还有就是屏供电保险坏

网友:
清晰度怎么修啊?达不到最佳清晰度!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家只说白屏不是什么驱动板坏就是什么屏线坏,要不就是电源坏,那要是屏个屏就正常是屏的问题怎么修,一些太简单的间题不值的论讨,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是屏出问题,但屏上的BX不坏,怎么查,怎么修?这些才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地方!

网友:
我修过一个白屏的是屏体接口处的供电脚的保险坏了
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2008-04-01):
我有一块三合一17寸屏,不连机有屏显,但联机后白屏。头疼!

网友:
非导体方法方法方法法  各个各个各个各个各个

饭吵蛋 -10 骗分帖
长风 -3 新手朋友,请遵守本版的版规.严禁灌水帖.

网友:
本人修过也算不少吧,主电源是一块,排线坏的很少因为品牌机的屏线固定的都是很好,另块就是屏的升压电路和,屏的主IC,这三种占大多数

网友:
白屏还有的救嘛??
是不是换了驱动板 屏线  就有机会救活啊

网友:
我们遇到的液晶显示屏一般是这样的。出现白屏故障,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液晶屏体的供电电路出问题的多一些,就是说差电压。
     一般的液晶显示器的工作方式是,液晶屏加电后工作,及液晶屏如果不加电应该是白屏的(我们是这样实验的,把液晶屏和主板的连线去掉后,发现白屏)。
      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有两种屏的供电方式,一种是由主板提供屏的各种工作电压,另外一种是主板只提供一个3.3V的电压,屏所需的其它的各种电压是屏后的电路板提供的。
     如果是第一种供电方式,检修主板的难度相对较小,相关的资料比较多。
     如果是第二种方式,一般情况下,液晶屏是要报废的,检修的难度相当大。可能除了工厂,维修资料基本上没有的。
    一般情况下,液晶屏所需的各种工作电压有3.3V、10.V、-6V、-18V等几种,我们检修时主要是核对10V、-18(-6)V两组电压。

网友:
我遇到白屏的基本上都是屏线和屏扣坏的换了就OK

网友:
学习当中 !!个人认为 液晶显示器 是最好修的 只要电路基础好点 自己就捅咕吧 捅咕时间长了 啥都明白拉

于浩 -5 重复发帖

网友:
我修过两台白屏的机都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大部分问题是屏线接触不好,其次还有一些驱动板虚焊,很少出现驱动板损坏。

网友:
如果是屏的供保险烧了也会出现白屏呀,这样讨论针对性好象不是太强呀!太广泛了!!!]
见笑!

网友:
看看屏排线是否插好,再者检查屏排线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话,那有可能是驱动板换了

网友A:
回77楼,不连机有屏显,说明驱动板,屏基本正常;联想后白屏,应考虑程序和屏供电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应考虑前后变化的差异在哪里?你找出差异了,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在这里我只能给你一个思路,如何解决问题还要靠你自己。

网友:
我修过白屏的DELL的,好多都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白屏,到现在还没修好,找不出原因

网友:
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屏线松动或没屏供电的!

网友:
白屏大多数接触到的还是屏线松或接触不良造成的,但也有很多是屏PCB保险坏和升压电路出问题,这两种还是见的多,MCU坏白屏遇到的到是不多
我想知道真正屏的问题白屏,该怎么修

网友:
我觉得看看屏线,再就是存储器程序出错

网友:
白屏的故障机我还没有遇到过,倒是遇到过两台花屏的显示器,碰巧都是一样的毛病,把屏线插头加固一下就解决了,屏线的插头因为做的很小很细,而且全是塑料件,长时间经历高低温度考验,多次热胀冷缩之后,很容易接触不良,我想万一要是屏供电的那根线没接触好,它出现的故障也许就是白屏了吧!!个人认为先查屏线再查电源滤波比较好

网友:
我遇到白屏的时候不多,但大都是屏线的问题,有一次我怎么弄都不行,原来是屏线插头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77楼,不连机有屏显,说明驱动板,屏基本正常;联想后白屏,应考虑程序和屏供电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应考虑前后变化的差异在哪里?你找出差异了,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在这里我只能给你一个思路,如何解决问题还要 ...

“联想后白屏”应改为“联机后白屏”
你说的很对,维修关键看思路。
我碰到的一例是大约一小时后黑屏且闪红灯,但关机后或断电源一会,再加电就又正常,再过大约一小时后又黑屏。。。重复
最后客户急了返厂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2008-05-04):
AU屏的坏的多,有没有修好过,我手头上就有三块这样的屏,原来故障是显示九画面的方格,是白屏,换驱动板后显示彩条,请修过出来说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今天修到一杂牌15的液晶,一开始正常。过一下就白屏,。屏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现在在找软件。估计程序坏了。

网友:
存储器程序出错有时也会出现白屏?哪里有数据下载?

网友:
这么小的附件怎么不直接贴上来呢? .

网友:
这台白屏机怎么修啊
一台海纳百川LA770 17吋白屏,经同样机套上试出是驱动板坏,检查分列元器件未发现问题,估计芯片RTD2023损坏,网上购得一块换上,竟然毫无进展。想换整块驱动板无处可找,此板还带有音频电路,方形小板,此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屏型号是F170WG011A5317T,不知谁知道可用什么型号驱动板代换?

网友:
屏没有电压,屏板坏(一般是主芯片),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你量一下 屏线的对地阻止 基本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几个信号打对地阻值不一样那你 顺这线走 走大一个屏芯片上 把他取掉 看看 阻值是不是变了
如果是变了 那说明芯片坏了
我说的不很 详细 请多多谅解 本人是维修事例 实践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联想液晶,上半屏正常下大半屏白屏,测驱动板输出没发现问题,换屏芯片后竟全白屏了,越修越坏了,看来这屏芯片不是这么简单易换的。

网友:
型号是HSD190MGW1 屏的芯片是nt7167fg-00014

网友:
大多数是供电部分的 故障!

网友:
修好了,是屏主芯片坏了,换了一片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TOPCDN15寸液晶右边有一条一毫米的白色坚线,不知是什么问题。想请教板主是不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白屏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特别是屏的芯片的定义,有时就是怀疑哪个换哪个,好就好了!

网友:
屏拱电不正常也可造成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 失效, 更换电容后在试试

网友:
白屏故障如果没人修过的话,大部分问题是屏线接触不好,其次还有一些驱动板虚焊

网友:
重新压一下屏与屏连的线应该可以好复!

网友:
白屏我觉得 还是AD板,屏线,还有灯管的问题

网友(2008-06-07):
我有个屏14寸的笔记本屏。我没单6的屏线用双8的改的。用凯旋2120L板我怎么刷都白屏啊怎么办啊

网友(2008-12-25):
我修过白屏一般是修好供电或把屏线用橡皮擦干净装好固定好就没事了

网友:
最怕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看 不了啊依然 顶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个明基FP72E,是开机几分钟白屏,关了再开正常几分钟又白屏的,
是屏板的PWM升压蕊片问题,AAT1164,这块小东西要80元。我晕倒。。。

我现用的DELL17寸就是这个问题,只不过正常到白屏时间长点(30-40分钟)。解决办法:取一块与该芯片大小稍大点的散热垫(功率管绝缘垫),用导热硅脂粘上,然后盖上屏蔽板就好了。原理就是热量传到屏体铁板上,不至于芯片发热。我这个屏用这个方法处理后,开一两天没问题。

网友:
供电电容凸顶,在更换了电容后,OK
或者  ,全部换掉

网友:
请教高手NESO的19寸液显不定时出现白屏供电电容,驱动板也换了还是不行。
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学到不少

网友:
我碰到过几台是屏连接不好的。。

网友:
多数是是驱动板出来问题

网友:
屏驱动接口\芯片脱焊占90%

网友:
很向学习液晶但不知道在哪学好些。

网友:
1.屏供电正常
2.屏线没问题
3.屏主板供电

网友:
我有个ACER 19寸宽屏的,在右边有两条5Cm宽的白条,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补充:拆开看了看,发现连接液晶板的连接线断掉了,谁可以修啊!

网友:
AD板、屏线、屏。

网友(2009-03-07):
首先屏没有主供电,还有屏上负电压一定要有

网友:
屏电路里有保险,有时保险烧了也白屏

网友:
一般排线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我有一台明基的开机30分钟左右就白了,关机几分钟再开又可以用30分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有一台NEC17寸的,花屏基本全白,屏是三星LMT1720EU-LO2,开机5秒钟白屏全黑,检查驱动板有信号输出,屏主板保险没烧,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芯片是LRE031210的,如何修好??

网友:
显示器白屏是啥样哦,我没有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