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显示器绿灯黑屏

楼主(2007-06-19):
今天接了一台TARGA E70的17纯平显示器,故障是接电脑开机亮绿灯但屏幕无显,如果拨下信号线则亮橙灯屏幕也无显。
我说的无显是无光栅,什么信号都没有

这样的毛病要怎么下手?有什么思路吗
显示器能认得到有没有插入显卡,这样让本人有个很笨的想法就是会不会是显示器前的亮度调节键坏了,把亮度降到了最低也会有这种现象的对不对?
但这样的可能性大吗?
会不会是高压包没工作,接通电源时,机器内部有“啪嗒”一下的声音,但没有像消磁时那样“嗡”的一声,好像显像管没有在工作。

以前接触显示器不多,但现在自己开店了,没办法。觉得做维修就是这样,能做得下来的什么都要做,都要去试。
很多东西只能告诉自己只要敢拆就有修好的可能,但也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好累,真的,呵呵。
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你打开机壳检查一下,不就明白了吗?先看看各路电压都对不对,行工作了没有,判断的方法是在开机的瞬间仔细听有没有高压声,然后测象管的G1有没有负压,G2有没有电压,如果能听到高压声,但是测G1、G2都没有电压,那就有可能是进入了保护状态,那就要看看是数据错误而保护、行失频锁定保护,还是高压保护,有的显示器行部分还设有过流保护的。我没有这图纸,不能给你说出具体的检查部位。

网友:
谢楼上的两位朋友的回复,G1和G2没有电压。

今天查了一下,一个J6812的行管似乎烧坏了,拆下后量了,从左边数过来的1、2脚短路了,只有1欧的阻值,2、3脚的阻值是1.4W欧。

拆下来后,发现板子上上J6812的地方1、3脚也是短路的,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
G1和G2的电压量起来很低,一直在1V到200mV之间跳动。

网友:
G1可是负压哦...我看清楚了这点..呵呵,小弟也在摆弄显示器了..没办法..

网友:
如果G1是负压的话,那么数字万用表量起来也是前面带一个-号的不是吗?
难道要把红黑表笔调过来量?
可G2也没有电压来着

网友:
板子上的标号是100-100-700E/D Ver:B1
应该是由KTC代工的吧

现在不明白的是Q60的地方,也就是上J6812的地方1、3脚正常情况的阻值是0吗?

网友:
上J6812的1脚是B极,3脚是E极,因为电路上它是也前机的推动变压器连到一起的,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是很小的,所以你测起来就感觉是短路了一样(为0),但是把J6812取下来测应该与普通的三极的方法是一样的。你取下来测1、2脚短路了,肯定行管坏了。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神州数码的17纯平,跟你说的问题一样
经查行管没有工作,查一次电源.B+60V正常,但二次电源却没有电压,一路查下来,最终是一个0.33的电阻断路了,导致B+电压过不了,换后,问题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dcdzzz 和grass 两位师傅的回复,那么也就是说我要是能找到一个J6812换上去,或者找到一个代换的(经百度搜索可用5411等多个型号代换),换上去再试一下,行就OK了?
这个是行管吧?那么行管坏有没有可能会像烧保险一样,是其他电路有故障才引起的烧行管,还是多半是行管本身质量与寿命问题呢?

唉,很多CRT的基础知识我都不懂啊,像 是一次电源二次电源这样的基础概念我都还很模糊。
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修CRT入门的书籍可以看吗?

网友:
到卖电视元件的买个2969的行管换上,估计你这个换上就好了,一般烧行管的一半都是换上就好,你听到的啪哒声是消磁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
在新华书店找一下这方面的书很多

网友:
你最好先找入门的书看看,不然很小的故障你都搞不定的

网友A:
对呀.三极管的好坏,都没搞清楚.怎么对彩显维修呀.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三极管的好坏,都没搞清楚.怎么对彩显维修呀.郁闷.

呵呵,万事开头难,我其实也觉得1 2脚短路这八成是有问题的,但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也想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常识。
这两天刚来论坛,在论坛里学到的东西很多,也很实用,比起以前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东西多得多,也实际得多。

觉得学知识是要这样,有心学但也要有人肯教肯在一边帮忙指点一二。

今天停电停了一天,明天就换一个行管试一试。

网友B:
哪个师傅教你的哟,他不会没有教你怎么检查三极管吧?是你自己不认真还是师傅没有教?你要还要注意含阻三极管和含阻逆二极管的三极管的测试方法哟。这些都要好好地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师傅教你的哟,他不会没有教你怎么检查三极管吧?是你自己不认真还是师傅没有教?你要还要注意含阻三极管和含阻逆二极管的三极管的测试方法哟。这些都要好好地掌握的。

师傅哪有教什么东西,都是自己买书看,从最基础的电路知识看起,还记得第一本书好像是电子元器件精汇。
师傅也是半桶水,连内存几V供电都要现查。

记得我看的电子元器件书里介绍三级管和二级管好像没提到含不含阻逆有什么差别。回去要再翻一下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故障的显示器,首先要准确判断是不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方法是:不联机,现在都是即插即用显示器,把通到显卡的信号线拨下来通电试机,如果还是老样子,那就只有开壳修了.

网友:
修显示器和先有家电的基本修理知识啊,得把最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学会才行啊.

网友:
同意AHMCLX(十八罗汉)就是啊,没有高压,怎么会有G1  G2呢,

不过有时候测量一下也没有关系,维修这东西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C:
为什么都说师傅不交,到底是自己看。还是师傅从最基础讲,才可以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那么些没有用的东西,
这问题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不用看别的了,
直接修二次生压电路,不用看什么G1
G2现在都没有生压怎么G1 G2有电压

对了这个显示器的图纸KTC.KTC7002FD

谁有啊帮忙传一个,

显示器的图纸KTC.KTC7002FD在我的网盘里面有
xiao2000.ys168.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说师傅不交,到底是自己看。还是师傅从最基础讲,才可以学会。

可师傅没时间也没有那么认真的从基础开始给你教啊,尤其在店里的事一堆忙都忙不完的时候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机子.是MAG796DF2的显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也解决不了.G1.G2没电.有高压(在一分钟内.过后行的C极无电)...看了几位老兄说的我也有点遗憾找了一天毛病.没有找到.

  断行做假付载.也是一分钟保护.这个机子和其它机子不一样.一次给有两个二级管串着..(这个不懂).二次给电是220V.这个一直有.没有保护.

  有了解这个机子的人帮帮我.我实在是做不了了.谢谢你们.

网友:
晕死,连一些最基本的电子知识都没有,就敢自己开店,有胆.我看还是脚踏实地学好先再开挡吧,否则到时候修坏了人家要你赔就麻烦了.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能走多远都是靠自己的,

网友:
我都碰到好几台长城的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你那什么牌子呀,不过因没修过,也就没接。

网友:
高手真多啊!!呵呵

网友:
查灯丝6V  加速极电压大于160V  G1小于-25V  如果电压基本正常还不亮就查CPU 施放~~

网友:
是MAG796DF2的显示器2次电源是降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