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故障

楼主(2007-06-19):
有个问题啊:1.  IDE1不能引导.ID2正常.AD线正常.还量哪.
                2.只能引导硬盘.不能引导光驱..什么办

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
IDE2不是可以用吗,这样,用表对地对着IDE2去量IDE1看它们的阻值一样不,不一样的话就查哪个IDE2阻值不对的地方,边上有电阻,试着量一下

网友:
怀着希望的态度,试试看吧

网友:
IDE

IDE1的1脚的复位电压看看,一般IDE这一路复位电路出来后经330电阻分别接到IDE的1脚,也就是IDE的复位脚.

网友:
加焊一下IDE口周围的电阻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你跳线了?

网友:
楼上.......跳嘛线

网友:
是不是跳线有问题呀,自检显示的信息(IDE)正常吗?

网友:
对比两个IDE口阻值 如果一样就重点考虑设置问题!
主从盘跳线设置
CMOS设置等等

网友:
不好意思近来忙没空来看了.谢谢各位的解答.借4楼的图一下.IDE的3脚到18脚AD线阻值都一样.也加焊过的.可以确定排阻没问题.也不会断线.断了阻值就不对了.复位有电压也有跳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引导硬盘而不能引导光驱.这从何说起呢.(主从.跳线.CPU.内存.电源.硬盘.光驱.新的旧的.N种牌子都换过.CMOS倒过来N遍的设置过)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是不是可以在21到40脚当中找到什么问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