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13种常见故障认识误区及正确处理

楼主(2007-06-19):
显示器种常见故障认识误区及正确处理

一、屏幕偏色故障二、开机图象模糊故障三、使用中图象模糊故障四、屏幕闪烁故障五、屏幕上有水波纹六、屏幕上存在干扰故障
七、显示器亮度过亮且无法调暗八、显示颜色异常故障九、图像扭曲变形十、对比度偏低故障十一、黑屏故障十二、无法开机故障
十三、系统无法识别显示器
一、屏幕偏色故障
  故障现象:
  1、在刚开机时整个屏幕偏红(部分彩显会带有回扫线),但一眨眼的功夫就正常了;2、在使用中偶尔出现屏幕发红现象,但也是一眨眼就正常了;3、整个屏幕呈白红且带有很重的回扫线并马上保护性关机(或黑屏且无法再开机了)。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对于这一类故障很多人都说是显卡有硬件故障,也有人说是显像管报废了,还有人说是显卡的驱动程序损坏所致,这几种看法均是错误故障原因及对策:的确,碰极这种显像管故障会造成这一故障现象,但这并不是无法修复的——轻微的可用电击,严重的可重绕灯丝供电绕组,而且有时某一色电子枪的视放供电电阻虚焊或呈断路性损坏或阻值变大也会造成此类故障现象。另外,有一些机型只是有一定的轻微极间漏电,通常不用维修,只是在开机时有瞬间偏色,几秒钟即可正常(第1种故障现象)。
  对于碰极(有时仅为漏电)故障您只能交给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其特征是通常会造成保护性关机。
 对于无规律性偏色故障通常只要把相关电子枪的视放供电电阻及周边元件补焊一下就能搞定。
   对于供电电阻呈断路损坏造成的故障现象和碰极一样为满屏带回扫线且某一色极亮,但其并不会导致保护性关机,解决方法很简单——换同阻值的新电阻即可!当然,如果是阻值变大了,也要进行换新处理。
  在潮湿的季节我们还要把显像管座管氧化这个原因考虑进去,虽然因此而造成的偏色故障不多,但笔者的确遇到过,后经分析可能是设计或元件的质量不太好所致。
  注:不知是设计习惯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偏色故障偏红的几率最大,其次是偏蓝,最后是偏绿。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人走弯路的故障原因——屏幕灰尘过多导致屏幕显示白色时偏红!此类故障多发生在色温偏暖的显示器中(很多显示器能自行设置色温),所以说,遇到白色(和相近颜色)偏红故障时您最好是先清洁一下显示屏后再进行其它的检查,如果故障消失就意味着你不会因此而走"倒霉"的弯路了。 当然,某些机型的亮度值设置得过低也会造成这一"故障"现象。
  注:如果上面的所有方法均无效且显示器使用的年头已远远超过五年了,那么我们就可视为电子枪老化导致的偏色故障。
二、开机图象模糊故障
  故障现象:1、开机时图像比较模糊,虽然使用一段时间后就逐渐正常了,但在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时故障又会再次出现,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故障越来越严重;2、开机后图像一直模糊,使用很长时间后也不见好转。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有的半专业人士看到这两种故障就说是显像管寿命到了,有的维修人员看到了会说调一下对比度或高压包上的聚焦极电位器和加速极电位器就会好了,还有人说是显卡的硬件故障或显卡驱动损坏所致。这几种故障点的判断都是错误的——显像管老化和对比度下降并不会造成此类故障现象。至于调整聚集极和加速极电位器就更不正确了,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很难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最让人头痛的是用不了多久故障还会复发,甚至会加速显像管老化。
 故障原因及对策:通常都是使用2年以上的彩显才会出现这种故障,真正的故障原因多数情况下是显像管管座受潮氧化所致,只要更换一下正品新管座就能排除故障。但有人说在插上新管座之前要先找一小块砂纸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打磨干净,目的是除掉氧化层,这种做法无异于画蛇添足。在笔者更换过管座的显像管中,有一些的确在管脚上有一些氧化物,但这些氧化物是原管座内遗漏到管脚上的,只要用小毛刷一扫就能清除。至今笔者并未见到过管脚被氧化的情况,但由于用力过大而使管脚处漏气而损坏显像管的情况倒是遇到过几例,所以大家不要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免出现“死亡”性损坏!如果更换管座不见效就要更换高压包,不过此工作笔者建议您最好是找专业人员进行!另外,有些机型的视放部分电路比较特殊,有时发生故障后也会造成图象模糊,但这时通常亮度和行、场幅度也都有异常,对于此类故障点笔者建议您交付专业人员处理!
如果彩显并非名牌产品且使用年头已非常长了,那么笔者建议您找专业电器维修部门进行更换管座的工作,以免出现管颈漏气等意外后自负责任!
三、使用中图象模糊故障
  故障现象:1、在刚开机时图像清晰,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模糊;2、在使用中图像偶尔变模糊,但很快就可恢复正常,不过使用几天或几个月后就越来越严重、越频繁。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此类故障是显示器行电路部分的问题——可能是行管、逆程二极管、逆程电容等元件的热稳定性能不好或有虚焊所致。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元件没有一个能对图像的清晰与否造成影响。
  故障原因及对策:第1类故障现象的真正故障点通常是由于高压包的聚焦极旋钮老化,您可先更换一个高压包试试。当然,如果显示器使用的年头已经超过6年的话,那我们也要把显像管老化的可能性考虑进去。另外,有一次笔者为一位教数字的教授修的一台此故障现象的机子竟然是显像管的管座和视放板的大面积负极铜箔存在漏电现象所致(后经分析像是设计上存在问题),所以有时陷入维修困境后可更换一个正品管座试试。对于第2类故障现象来说,通常是显像管管座质量不高所致,您可通过更换新品来解决问题。
四、屏幕闪烁故障
故障现象:1、屏幕边缘有闪烁现象;2、整个屏幕有闪烁现象;3、屏幕的某一角有闪烁现象。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这是市电的电源电压不够或不稳造成的,有些“高手”甚至会说是由于一些带有电子镇流器的灯具或机电类电器带给彩显电源的干扰,有人说是显卡发生了硬件故障所致。其实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显示器对电压的要求并不是十分的严格——目前绝大多数彩显都能在100V~240V的电源电压下正常工作。当然,如果电压过低或电压波动实在太大的话就另当别认论了,不过近两年以来,国家实施全国农村电网改造后现已初见成效,已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农村电压不稳定、电压低的问题,而在城市这些问题通常更是不存在了,所以这些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了。至于其它电器会造成干扰就更不可能了,毕竟彩显使用的不是互感式稳压电源,况且其它电器即使带来干扰也不会是屏幕闪烁!
  故障原因及对策:造成前两类故障现象的真正故障原因,通常是由于行电路部分元件虚焊或电源处的+300V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所致。而后者的可能性并不高——只有在个别机型中且其较严重失容时才会因此而出现人眼能辨别的闪烁。另外,有些机型的视放供电部分的电路比较特殊,有时该部分的某一元件虚焊也会造成此故障现象。当然,如果您把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得偏高或过低的话也可能造成此类故障,所以您可把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成中间值试试(注:长期工作于超频状态会使某些元件老化而出现此故障,而且故障点比较难找)。还有就是显卡或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存在BUG,所以您要先更新一下驱动程序试试。如果以上处理均无效,您可重点检查一下高压包产生的加速极电压和高压是否正常,因为有时这两个电压异常也会导致此类现象。注:如果打开电视机也有闪烁的话,那就要先查一下市电电源是否存在问题了——如容量太小或电压波动过大等(最好找电工检查)。
  总的来说,此类故障的维修要求您一定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所以笔者建议您如果在排除了简单的故障原因后仍未修复的话就交付电器维修部门进行处理。有时一些带磁物品(如一些低档电源盒或ADSL外猫电源等)放在显示器附近会造成屏幕的某一个角闪烁,所以遇到此现象要先试着清除显示器周围的物品看看,通常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五、屏幕上有水波纹:故障点的认识误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_^,但笔者还是要再说一说,因为有些人认为只有劣质产品或硬件上存在故障的显示器才会出现水波纹。其实不然,因为几乎所有CRT显示器都有水波纹,只是有轻有重罢了,通常只要显示器在800×600以上的分辨率下没有水波纹,而只是在640×480的分辨率下有水波纹就属于正常(屏幕全白时会比较明显),说明其并无硬件故障。
  故障原因及对策:如果在800×600以上的分辨率下仍有水波纹的话就要注意了,如果未过保修期的话,你可找相关部门去理论,如果已过了保修期的话,您可先更换一个+300V的电容试试,如果无效就要交付专业维修部门了。另外,有人说此类故障是显卡的质量有问题(如偷工减料等),依笔者分析这个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笔者也从未遇到过因此而造成的故障,所以不敢枉下定论,但在维修时您最好不要把它也当做一个重要“嫌疑犯”,以免走弯路。
六、屏幕上存在干扰故障
  故障现象:屏幕上总有挥之不去的无规律干扰杂波或细黑线条并伴有“啪啪”杂音。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这种故障现象有很多人认为是显示器电源的抗干扰能力太差所致,认为只要换几个电源处的滤波电容就能摆平了,有人甚至认为是开关电源处的开关管出现了问题,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
  故障原因及对策:其真正的故障原因通常是显像管高压嘴和高压帽之间出现了打火现象。当然,也有很多维修人员能很快地分析这是由于高压嘴处打火造成的,但有很多人的处理方法都不太正确。有的人甚至会把黄油涂到高压嘴上以防止再次发生高压打火,虽说用黄油对显示器来说没有什么危害,但其耐压值可能并不会很高,所以极有可能给其它的维修人员和用户带来被电击的隐患。因此最好是使用“高压硅脂”进行修复——在添加高压硅脂前要先用无水酒精让高压嘴、帽清洁干净(如有锈还要除锈或换新帽)并用电吹风烘干。
  另外,有时显像管的管座出现打火现象也会出现此故障现象,只是其会同时伴有图像清晰度的时好时坏,这时只要更换正品管座即可搞
七、显示器亮度过亮且无法调暗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如果显示器亮度过亮,即使把亮度调为“0”图像还是非常亮时,有人就会认为这是显示器的亮度自动控制电路失控所致,这种看法并不是十分正确——虽然控制电路失控的确会造成这一现象,但通常其并不会失控。
  故障原因及对策:绝大多数情况下此故障是视放级的供电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或开(或虚)焊所致,所以您可先补焊一下试试,如果故障还在就更换新电容即可,十之八九都是这一故障点,如仍未摆平就要查一下视放供电回路中是否有断路的地方,如以上全部正常时再怀疑亮度自动控制电路(可能性甚微)。注:有时存储器故障也会造成这一现象,只不过几率非常低。
八、显示颜色异常故障
  故障现象:屏幕上多处有色块或屏幕边缘处颜色异常。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这是显示器长期不断交流电或地磁导致的,但目前绝大多数的显示器并不会因此而出现这个故障——彩显的消磁电路不同于彩电的。
  故障原因及对策:虽然这是比较典型的显像管磁化故障现象,但该故障现象通常是由于显示器附近放有高磁产品或消磁电路存在故障所致。高磁产品主要是指杂牌劣质音箱,由于正品名牌音箱用的扬声器几乎全部都是无磁的产品,所以只要使用名牌音箱或将杂牌音箱放置距彩显30cm以外就可有效防止并消除故障的出现了。如果不是由于高磁产品的原因,您可手动进行一次消磁(方法参照说明书),如果在消磁时图像没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就说明消磁电路异常,这时您最好交付专业人员进行检修。
 九、图像扭曲变形
  故障点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只要设置一下显示器的设置就行了,的确,如果这一现象是人为造成的话只要调一下就行了,但这一情况几乎是不会出现——除非是菜鸟中的菜鸟^_^。
  故障原因及对策:其常见故障点通常是行或场的某校正电路出现了问题(比如S校正电容等),由于维修起来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笔者建议您交付家电维修部门进行维修。当然,如果故障是在您对显示器进行了什么操作后出现的话,那么您可先参照说明书进行一些调试校正工作试试,只要您详细看过说明书通常都能搞定!

网友:
顶呀,这么好的帖为什么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