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救护车报警声

楼主(2007-06-19):
主板的BIOS里设置监测项有不符合正常的就报警。
有些是主板正常用的,还“乌~~拉~~~”不停报警,搞笑的例子是以前MSI主板,CPU风扇默认设置监控,风扇必须插到标着“CPU FAN”处,插到很近的旁边一个风扇接口就不停报警;
有些是主板点不亮,但检测部分忠实地工作?一上电就“乌~~拉~~~”不停报警,但诊断卡不跳的;
俺不大懂,求教各位老大。是否软硬结合,先MODBIN打开BIOS文件看具体设置,然后根据里面的项目逐个检查硬件线路?

网友:
主板救护车报警是说明主板的工作条件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导致计算机损坏,但当前是可以运行的。一般原因为CPU风扇不工作,CPU风扇转速过低,CPU温度过高,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过高或过低等其他不明原因。只要主板发出救护车报警车,就说明主板肯定存在设置或其他问题,一定要查出原因,否则继续使用就可以会造成CPU损坏或其他硬件损坏。

网友:
使用问题不用考虑
硬件故障方面,常见的不谈,比较有趣的的一例是有的板子没检测到cpu也会乌拉乌拉

网友:
bios损坏也会警车 警车多见于一线板 杂牌板很少警车

网友:
没人探讨解决的问题。我也碰到一片警车板。不知道从何下手。
板是ONDA的主供电0.9V。

网友(2007-07-21):
还有CPU供电不正常也会,今天我修的一块板CPU供电没有,也是报警

网友:
我用的这个七彩虹865PE就是检测不到CPU报警车声音 还有遇到过其他板子的BIOS有问题也是这种报警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845主板..第一次正常启动入系统,关机时一下花屏..紧接着就是救护车报警声..再重启就是跑25..我以为是显卡有问题.
换一块好的显卡上去还是跑到25就是救护车报警声...连换几块好显卡..现象都是不过25跟着报警..看来得修板啦..习惯动作..放电..清cmos
...开机..跑25..26..正常了..再换别的显卡试..也一切正常...就是不明原因..只能想到是bois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EPOX内存供电管坏,响音乐.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干枯也会引起这种现象(磐英815P)今天修就是救护声换了二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07-09-17):
升技主板,开机救护车报警声,2秒钟后所有风扇停转,屏幕一直是黑的。
CUP,显卡,内存,电源,都一一换下测试过,没问题。

请问高手们这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偶碰到了

昂达845PE
     乌拉乌拉响,没显示,主板检测卡提示25
         有电容爆浆,更换~~
   照旧。测电压正常吧(不太确定),后发现插ATX电源不触发南桥就烫手,会是南桥击穿吗?
               还有必要检查3055吗?
  请教高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差不多问可以参考
昂达845PE
     乌拉乌拉响,没显示,主板检测卡提示25
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712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般早期的都是检测不到风扇的专数造成的,后来也有这样的情况,直接挂掉~~~

网友:
CPU温度过高
IO问题
BIOS出错

网友(2007-12-03):
曾修过一块技嘉 GA-8PE667 Ultra主板,开机喇叭发出短促而连续的警车声,显示器无显示,同时电源指示灯呈快速闪烁状态,采用CMOS放电等多种常规措施后无用,因诊断卡诊断时,在内存自检后显示代码B0(本机为Award BIOS),查手册为未知错误,只能大致怀疑故障是否与内存相关。试着耐心检查内存插槽旁排阻后有收获,其中RN10(4x10欧姆)之一变质为1000多欧,代换排阻RN10后故障解决。早知如此,将内存换个插槽故障原因岂不立现。

网友:
在BIOS里把风扇测速关掉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磐正848P主板内存供电场管坏(也包括内存坏),就出现警车之类的声音,动静还蛮大的。

网友:
我前天换的双敏主板(二手845的),开机正常工作,重启时发出“乌~拉、乌~拉”的报警音,我试过,无论是软重启还是硬重启都报警,只要关机,再开机就又正常进入windows系统。请教老师,是什么原因引起主板不支持重启呢?

网友(2008-02-21):
MSI 6759的板子  .CPU供电低 ,触发后  5/6秒种  就响救护车  .  最终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