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的显示器“糊味”故障

楼主(2007-06-19):
客户送来显示器说糊味,怕会出现大问题,我试了下机,各方面正常。于是打开了机壳,只是发现几处地方发黄,不过对于发黄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况且我也没有闻到刺鼻的糊味,查元器件没发现什么不对,认为一切正常。交待了客户回去注意显示器功能方面有什么不对,及时告诉我。第二天客户没来,第三天客户来了很着急说显示器调不了了,我打开一看:原来行相位调整时出现左右压缩中间拉伸,这明显是S校正电路工作不正常,开壳发现S校正那一块板子已经烧糊了,轻轻一捅出了一个大洞,没敢给客户说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犯难了,元器件没法安上呀,原来的地方已经成了洞了。因为第一次修这样的故障没经验,后来想想板上还预留着一个按S校正管S校正电容的地方,把烧坏的校正电容和校正管换上,用根导线把原来的电路接上。又仔细检查了S校正电路,没问题了。开机故障消失。注意此故障是在1024X768下才出现,其他分辨率不出现,我认为肯定是1024X768的校正管和校正电容出问题了,换了没好,后发现主S校正电容裂了,按理说其他分辨率也应出现同样故障,有些迷惑性,大家以后修到这种情况别像我一样呀! ,另我觉得没有预留位置的电路也可以把960X600分辨率的校正电容拆掉,换上我们要的分辨率的电容。此电路极易烧糊。我真不知道如果大面积烧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请提供好的建议!!谢了

网友:
几乎没什么办法,厂家设计就那样,很多板子的S电路和你说的一样,一弄一个洞,而一般维修时要根本解决的话成本又高

网友:
是的。主板烧个大洞的情况经常可以见到,这也是有些显示器着火的主要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一个办法?把调整管取下来;把它的G极S极短接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
烧个洞的可以用粗铜线当铜泊连接各个断点然后在上面焊接元件

网友(2007-08-13):
学习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主板有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