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求助SB +5V和SB +3.3V知识

楼主(2007-06-19):
不好意思小鸟问一个傻问题!!!
待机电压是不是指在电源接上电后但未开机的时候叫待机呢???
还有如果这俩个电压要是不稳或没有了,那应该是哪部分出现问题??怎么样解决??
谢谢各位,不要笑话我哦!!!!
求助

网友:
待机电压不是计算机所专有的,电视机,显示器,录像机,VCD机,...... 大凡要能自动或用信号来开机的都有待机电压。否则信号过来如何接收?????

网友:
呵呵本人太笨,张先生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待机电压主版就跟本不能通电???
还有能不能教教我到底应该怎么测量待机电压??
2楼的帖子我看过了,太笼统了,小弟没看明白,请张先生和各位大大教教小弟~!~
谢谢了

网友:
在图片上自己仔细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明白了,看懂了!!!
但应该怎么样测量呢???表笔负极是不是接在主版任意负极上???
还有如果SB +5V和SB +3.3V和12V如果供电都不准确或无 应该是哪的病啊???

网友A:
望大侠们回答楼上的问题,这样也好让新手明白 先谢过了

网友:
负极接主板所有地都可以,要是电压都不正常了,那你只有换个电源试下了

网友(2007-10-27):
可能这样说比较明白: -(没修过主板,只停留在理论阶段,说错了大虾指点下)
当插上ATX电源后南桥得到3.3VSB 和1.5VSB待机电压,
5VSB(电源紫色线电路转换而来)给I/O芯片提供待机电压,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测南桥 和I/O芯片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