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版主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19):
大家好,我的显示器出了点问题,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故障表现是,有行线,一会儿就黑屏了,是什么哪里坏了
在线等待啊!

网友:
还有就是过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我不是版主,能不能看? 表述得不够清楚呀,你想说的是不是一会一垂直亮线,一会又好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行上有虚焊了,赶紧补焊处理。

网友:
你对故障现象的描述不是很清楚。黑屏多长时间黑屏,如果是间歇性的,间隔多少?屏幕有行线?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间歇性的故障,拍打机壳有所改变的一般是虚焊,需要查出故障点进行补焊。

网友:
应该说的有横线吧打错了字吧那就是场部分的问题修场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