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又没有说对

楼主(2007-06-19):
昨天接到两只ST340014A  ST 白色薄盘,坏道,,因为没有做过这个盘的SS,打电话问一个高手怎么开SS.高手说:"不行,ST薄盘的SS现在全国都解决不了!"
    怀着试一试的心态,用.7200.7的方法做SS

   呵呵
   十几个小时过后.成功

   哎,高手啊!
   不知道是你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还是我碰运气弄好了?

网友:
呵呵,UX的盘自带CERT ROM部分

网友:
看不懂,什么是SS啊?

网友:
具体一个硬盘维修真的很难说谁是高手。高手也只能用修盘的总体成功率来看。具体一个盘就说不清了。

网友:
UX的盘,SF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一般SF后都不用兵回写ATA的

网友:
这是我第一只做成功的UX

网友:
我UX盘不知道做了多少SF了,怎么会全国都解决不了呢,简直就是笑话,难道我不是地球人 ,UX盘的微码内有CERT,所以用指令N7,,22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还是从4开始做的

网友:
从N4做那效果更好了,N4是加P表,N7是加G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