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昨天在我的电脑上挂了一块别人的硬盘(里面也有系统,叫我帮杀下毒),也没多想,硬盘跳线冒都没拔(两个都设的是主板),直接接到机上,用的一根硬盘数据线,把我自己的硬盘改到离主板近的那头数据线接口上,新硬盘接到最外沿那个接口.
很正常 进了系统,只是进系统以后,速度奇慢无比,有一个盘符还打不开.把能打开的几个盘杀完毒以后,把新盘拿下,
然后我自己的电脑进不去系统了,屏幕停留在"detecting ide drivers"这一步.
然后更换一根新的硬盘数据线,没起作用,把这个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能正常进系统.再换回自己的机器,还是进不了系统,停留在"detecting ide drivers".
然后放那有2个多小时没管他,再启动就直接进系统了,换回原来那根数据线也正常了.

几个月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等了几个小时以后自动好的.

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请有懂的指教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可能要重新激活主分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可能与BIOS有关。当你挂上两块硬盘的时候,而且还是同一方式接入。我想会造成BIOS的识别问题,断电后几小时,主板因为断电,而使BIOS恢复原有状态。我想如果在进不去系统的时候你给主板放放电,我想一定有作用。个人认为!

网友:
主板断电不会造成BOIS信息丢失,除非CMOS电池失效了,或故障,还是和BOIS加载主分区有关,看下BOIS主从启动的相关信息

网友(2007-07-25):
估计是  BIOS 信息 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