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通病GIGABYTE

楼主(2007-06-19):
型号是 GA 8I845PE-RZ
  表现是无内存供电 .  应该讲这个型号的板这样的故障是普遍的....... 有那些为高手遇见过这个问题的, 帮我指点指点撒````````` 坏在了那里?...... 这个是我心中的痛啊.

网友:
我遇见的,是供电管子的驱动引脚处的二级管坏了..

网友:
着种问题太多了,曾经遇到一个GA的板子 内存没供电,整了好半天发现一个在电源IC旁边的也6个腿的东西忘了型号了坏!

网友:
才仔细看了一下型号对就这个板子 内存供电特别的复杂,内存旁边有一个个管子还给1117供电。这个板子内存供电当时我画出来了,可惜没相机,自己顺着线路跑跑吧!

网友:
哇, 看到有人回复, 心里畅快多了... 这种问题有的救了.  就是有一批都有的救了....

做个好人真难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