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的故障

楼主(2007-06-19):
一显示器HPC,开机后屏的上方从2/3往上有亮线,而且屏不住闪动,有时故障轻,有时闪动历害。而且闪时还有斜的亮线。请问各位老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滤波电容 的问题

网友:
你要先拆开机壳检查一下呀,说不定虚焊也有可能的。场输出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在场部分查应该是有回扫线吧场线性电容是否坏

网友:
1.查供电+12V,换滤波
2.虚焊
3.8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