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7蓝屏 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7-06-19):
MS-6787的板子(P4M266A+VT8235)  故障现象: 无法安装系统 慢装到分区选择时停止 GHOST到检测设备时蓝屏

主板无电容爆 各点电压都正常 频率都正常------对蓝屏死机的特别注重频率 用频率计把能检测到的频率都检测了一遍 丝毫不差

对V星的板一向都很信任 这是第一次碰到蓝屏现象 各位有没有碰到此板蓝屏的?

网友:
更换硬盘看能否装上?

网友:
遇到过新的硬盘用33线蓝屏的,改用66线故障排除

网友:
将CMOS中的板载设备关掉,并关注内存电压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掉.试试

网友:
查内存及工作条件!!!!!!!!

网友:
查到原因了 把AC97芯片拆除了 就正常 但重新焊上新的ac97就会蓝屏 或者安装驱动时蓝屏死机 换了好几块AC97 code 都是如此 难道南桥有瑕疵?

网友:
弄个声卡外加算了,不好研究。

网友:
这是典型的南桥DEBUG 换AC 97后 通过刷新BIOS可以解决.
精英板本人修过几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6787如果有此种故障的话,是无法通过BIOS来解决的,因为此故障是属于单体故障,而非批次性。

估计是南桥对AC‘97 CODEC的IRQ或DMA分配不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87如果有此种故障的话,是无法通过BIOS来解决的,因为此故障是属于单体故障,而非批次性。

估计是南桥对AC‘97 CODEC的IRQ或DMA分配不对引起的。

心在飞翔dd 大哥,如果是IRQ中断信号的话那就应该写BIOS可以解决呀.像精英845PE--A800就有这和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在BIOS里屏蔽AC97正常,刷BIOS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87如果有此种故障的话,是无法通过BIOS来解决的,因为此故障是属于单体故障,而非批次性。

估计是南桥对AC‘97 CODEC的IRQ或DMA分配不对引起的。

大哥说的正是 蓝屏的时候的确显示 IRQXXX....

网友:
板载的网卡,声卡有时确实会引起很多系统问题,屏蔽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