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60G不认盘!!!

楼主(2007-06-19):
朋友送修的迈拓60G,主要毛病是不认盘(有时候电脑能检测硬盘但从未检测到容量,用软件提示未发现硬盘),但硬盘有转动声,好像磁头也没有寻道!!!!
请问这是什么病???
本人对硬盘不明白,但朋友以为我修电脑就会修硬盘,这送来了我也不好意思不给人家看看啊!!!请各位帮帮忙啦~!!~~

网友:
最好有硬盘的具体型号,用软件MHDD等软件检查是什么问题,要标好,要不然很难给你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估计不认盘,你解决不了,还是送专门维修硬盘的地方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能初始化。也就是加电加速,匀速而没有寻道音,一般情况下为固件坏了,当然主板坏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你最好先用替换法试一下。

硬盘能初始化。也就是加电加速,匀速而没有寻道音
我现在的硬盘就是这样,主板肯定没坏

对了很多人都是迈拓的硬盘 固件丢了 一般都是因为物理坏道照成的 就算刷上固件也不一定好用
请问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B:
接口,数据线,这些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数据线,这些没问题吧?

现在除了硬盘有病剩下的全没有问题!!!!!!!!!!

网友:
你如果没有专业的工具的话
找人修吧
不是两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教会的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不行的话就送到专修硬盘的大虾手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