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问题了,各位路过的大侠进来一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19):
万能表???
大家所说到的用万能表查内存供电?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用万能表(数字型9205a)
我都不知道如何用表,能有哪位大侠告知小弟,是用哪档.哪个表笔测(比如黑笔接地啊,红笑在MOS管上的哪个脚啊)
小弟菜菜真的很想学.另外有哪个大侠愿意收小弟为徒的请加QQ:122584544
小第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问题

网友:
红色标出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网友A:
谢过张领导!
可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测
我是用V档(测电池2.98V.说明这是测电压的档)测.测来测去没测出头绪来
小弟诚心向学,有罗嗦的地方请张领导原谅!

网友:
不至于吧?我看你给别人说得还比你自己问得清楚。

网友A:
回张领导的话,小弟从不做大人.我自己都是新手,关于贴子,我懂的会说上两句,不会的只参与回贴,为了积分
请张领导明查

网友:
测量和你测电池也差不多,不过测出来的值的意义可能要在论坛里多看看别人的体会,自己在实际的好板和故障板上慢慢测着体会。非简单能说得清的,也许长长大篇也不定说得清的------板子各色各样,情况也各式各样。

网友A:
谢谢张领导赏脸,关注我的贴子.
看还我还是得自己再试试了......

网友:
不至于吧,看来楼主得从零开始学习怎么用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