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CPU座的的失败经历

楼主(2007-06-19):
听说有人能换CPU座,我也想拭着作一下,从南方邮了十个BGA的CPU座,把原来的CPU座用风枪吹掉{我有CPU测试灯用这能测出CPU是不是有虚焊},用电烙铁把板上面锡去掉,加点松香水,把新的座子放到上面,然后用风枪再板的下方吹,一边加热一边看座旁边的小电容有没有化开,有看见周围的都化开了,停止加热,然后用灯测,没想到有一多半灯不亮,比原来的还要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又听说人家换时用的是锡炉,我又从南方邮个300W的锡炉,加了200元的锡,把板的CPU位置放到锡炉上,看着加热。一会锡炉里的锡开始化开,板子开始慢慢的变型,加热的地方开始变弯,我想变型无所谓,继续加热,一会伴虽着一股胡味,发现板烧坏了,
想可能是锡炉没有温度控制,加了一个温度开关,是不烧板了但几个小时座也焊不上。
太难了!!!!!

网友:
不管是锡炉还是什么炉
控制加热温度是最最关键的!!!!!!!!

网友:
论坛上有说这样好有说那样好,最好大家实践一下再发意见,真是说的容易作起来难!!!!!!

网友:
怪你基本的东西没有看进去,光看了一两句话。其实论坛上孙老师,猫大师和我等人说得非常清楚。

网友:
我用的温控是电子温控,把温头放到了锡炉的下边,也算了精确控温了,就是焊不好,不知道哪道工序出的问题,心有点凉了!!!

网友A:
我到郑州去看人家怎么焊,可是他们不当面修,听说也只是用电炉加热一下不行就报销!能焊好座的没几个!害我白花了100元路费

网友:
不学会心中永远是遗憾!!!!

网友:
你看一下六条二说的话。不搞坏很多东西就没有后来的不搞坏东西的。即使电子温控也要有个基本的温度概念。那东西和你具体的位置,本身的问题都有关系,在没有弄清之前,不能太迷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郑州去看人家怎么焊,可是他们不当面修,听说也只是用电炉加热一下不行就报销!能焊好座的没几个!害我白花了100元路费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鼓励一下

网友:
中央4说的对,用心良苦!!
鼓励一下!
多试试就会了!

网友:
看来LZ是大胆动手型,但似乎理论学习不够充分...
俺相反,一共只有2~3片478有空焊,一直不敢动手,就怕搞坏,所以别人的经验要一遍又一遍地看,注意每一个细节,哪天心里感觉OK了,再开始动手

网友:
一般空焊首先考虑加焊
不OK的话在考虑更换CPU座
一般用吸锡线拖干净
然后涂软助焊膏(纯度相对比较高的!)
把CPU放在PCB板上 对好位置(一定注意对位!)

网友:
用高档的热吹风在下面吹,下面有数字温控显示,而且加温要一点点加,不能加的太快,一般加到360-380左右,看到主板座附近的电子元件焊点熔化后30-60秒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多次,少数的虚的,可以用风枪,太多的就不行了,还很容易烧板!

网友A:
我这样想的,下边用锡炉,上面用风枪吹,同时加热,可以减少对板的损坏,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有经验的可以给提供一下数据,这个要是自己总结的话,不知又要废几个板,我的锡炉用的是300W的,温控用的是温控数显仪{0-400C},已前也用过300W的电炉子,去插槽还行,换CPU座就不行了。

网友:
呵呵。多听听前辈的意见和经验。我有好几块板,等着我动手呢

网友:
做事小胆大心细.......

网友:
真的敢动手呀!呵呵!如果是华硕的全固态最新板,不知道敢不敢动手了!

网友:
想起了zflzxx老师的话:"什么都整,都整坏.再加一句:整坏了还想整好."
楼主的学习精神可贵.
我一般是先拿废板练习,心里有底了再动真的.
菜大师的教导真经典,"别人的经验要一遍又一遍地看,注意每一个细节,哪天心里感觉OK了,再开始动手."真心要学修板,这是必经之路.
zflzxx超级板主的幽默发人深省,我在修板时常想到这句话,因为学修板有时真很累,想到这句话就乐了,乐一乐然后接着整......

网友:
如查不是无铅的板,温度不要太高,在过小锡炉时可以在锡面垫上一层层薄薄的面巾纸

网友:
一般都是先拿废板练习,感觉OK了再来真的!

网友:
有一次我在一修理店看有十多块要换CPU座的主板,店主把拿到别一室做,不给人看.一小时没有,全搞好回来,问他怎搞的.他说是用专业换座工具的!  请问各位有没有这工具,在那有买!

网友:
我还没有换到座,但我想LZ多看看别的人资料,再多仔细做几次,我想你会成功的.

网友:
用炉子和是用风枪都可以,关键是掌握温度,这是经验。不从实际中来是靠不住的。

网友:
下面用预热台预热,上面用风筒加焊,我经常焊.
有朋友说CPU座不是铁的,不能用风枪吹,这个说法太想当然了.CPU座虽然是塑料的,但它跟我们洗脸盆用的塑料不是一码事.它是耐高温的,起码比锡的熔点高许多.因为在制造的时候,它就是高温焊接上去的.如果不耐高温在厂家的回焊炉里还不早化了?
下面必须要预热,因为焊的时候上下温差不能过大,过大了板子容易变形.上面要用风筒,风筒的发热芯面积大,发热丝是螺旋绕制的,风很柔和.不会伤板伤器件.焊的时候也要尽可能模拟回焊时候的温度曲线.先低温,一段时间后再高温,再低温

网友:
我就是用锡炉干,很简单。成功率95%以上。温度调到300,锡上铺一层锡纸,主板放再上面,大概2——3分钟,就可以把座拿下来拉,然后用烙铁把多余的锡清掉,涂上一层松香,再把新的座放上,在用炉加热,3分钟后用手轻轻碰CPU座,感觉是不是锡化拉,锡球化了后轻轻碰能感觉到座子会自己回位。然后冷却,OK

网友:
还是烂炉子一个,换一个成功一个.和换IO一样!HOHO.没什么难的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还是经验问题!

网友:
看来偶运气较好的,第一次加焊CPU座就成功了,尝试换座子废了三个第四个就换好了

网友:
看来我得多学学,再动手了!!!
在实践中摸索!!!!!

网友:
我碰到封装CPU座子空焊的一般都是先用热风枪哄,座子里加点松香水,风枪在下面慢慢的旋转,看到座子周围的贴片电阻 电容可以移动了,就用镊子试着轻轻移动座子(把他推动一点,然后他会自动回位)这样基本就成功了(座子上放一枚一元硬币会提高成功率)这样成功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碰到不成功的那可就下一番工夫了,先把座子拿下来,用吸锡线把锡盘上的锡除净,然后均匀涂上助焊稿(要质量好的,还不能涂太多,只要能沾上锡球就可以)然后手工植球,植好后用风枪在下面加热,使锡球融化在锡盘上,然后把吹下来的座子(无破损的)下的锡用吸锡线吸净,放到主板上对齐,用风枪在下面加热(方法同上)。

网友:
其实就是注意好细节,把锡一定要拖干净,涂上松香,对齐也很重要,我换座成功率还行。几乎都能成。

网友:
向楼上的学习,楼上的敬业精神和学无止境精神和成功率是分不开的,呵呵

网友:
顶34楼!!!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想的,下边用锡炉,上面用风枪吹,同时加热,可以减少对板的损坏,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有经验的可以给提供一下数据,这个要是自己总结的话,不知又要废几个板,我的锡炉用的是300W的,温控用的是 ...

如果这样上面还吹你就别换CPU座了,在上面吹???????CPU座是啥做的你不知道吗?
要想想

网友:
我虽然没用过西炉  但感觉可能不怎么实用  还是烙铁风枪实用................

网友:
经验是积累来的,谁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网友:
还是六条二说的对,要学费啊

网友:
用吸锡线把锡盘上的锡除净,然后均匀涂上助焊稿(要质量好的,还不能涂太多,只要能沾上锡球就可以)然后手工植球,植好后用风枪在下面加热,使锡球融化在锡盘上,然后把吹下来的座子(无破损的)下的锡用吸锡线吸净,放到主板上对齐,用风枪在下面加热(方法同上)。
太麻烦了,现在卖的478座才4--5元,不用植球到主板上了,还成功率高里

网友:
应该是板子加热后变形所致.我有一主板本来按压CPU座就好.用CPU带灯测试仪只有一脚不通.后来给用小锡炉一焊更糟了.

网友:
建议大家购买好的BGA焊膏,对成功率的影响太高了。尤其是775的座子,如果用用普通的焊膏,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BGA焊膏??????5元一合的行吗?

网友:
所有的工序做好 一定要细致
还要带一点点感觉

网友:
没这么难吧,用个红外就可以了,搞得这么难,

网友:
温度控制是要靠经验的,不管有没有数显,我看用锡炉也好用风枪也好都可以把座换好的,只不过板不同,对温度的耐受也不同,好质量的板就不容易糊。

网友:
哇,高手一大堆啊,学习学习再学习
先在这里学习理论经验,再自己动手来实践经验

网友:
 按步骤每一步都要做到位要精细
 多练习找感觉
 一定会

网友:
勇于探索,是我们各位兄弟提高水平途径!!!大家多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老扳子实验呢,多可惜啊,

我是属于胆大不细心型,我修坏的东西估计比修好的多,大部分是小问题修成大问题,然后找专家解决,

看了你的话我有种安慰感

网友:
学学修手机的怎么焊bGA后就会了,等锡都化了,用镊子轻轻的推一下座子,这样没有焊住的点也就都上去了,我做座子都这样,成功率很高

网友:
已经说过了
在论坛里看的只是经验,关键是自己动手,
不动手永远只是个听客,
技术就是自己多做得来的

网友:
用锡炉的话,温度控制在220度。。

网友:
BGA的CPU座我也换个几个,用的是电炉换的,虽说没成功,不过我看是主板上的余锡我没处理好,加过焊锡膏后,一加热,上面余锡过多,都连成一片了,温度感觉还可以,用它来加焊CPU座没一点问题,也不会烧板。

网友:
是啊!
我感觉还是炉子好啊

网友:
CPU座我也加焊过,但是我发现成功率并不是太高,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吧,但是我认为温度的撑握和控制是个关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验。维修这个东西,别人如何说只是一个参考,关键在于自己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也就是张先生说的“得道”。

网友:
。。。。

关键是用心,,,我相信你只要用心,,没什么东西是你修不好!

网友:
我也加焊成功过,就是用那种工业风筒搞定的.

网友:
失败 成功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一定都没有敢动手换BGA,一是自己技术还没到家,二是没人指点,三是设备跟不上,路茫茫,看吧,有时候好好的学学

网友:
不知用旋转风枪能不能搞定呀,希望有成功的说一下

网友:
修板一定要胆大心细,!!!!!!!!!!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行!!!!!!!!!!!!!!!!!!

网友:
固态 也是骗人的 那个扳子是液态的啊 至少现在的科技是做不到

网友:
那换CPU座子最佳温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2007-08-03):
用专业BGA翻修机台可以轻松搞定,不过价格比较高,楼主可以用上下热风加热的方式,温度控制的好,PPCB变形量控制的好,还是有做好的几率

网友:
可以搞个温度测试仪,连接感温线到待做BGA边侧(不要触碰到锡球),一般有铅温度到(200_210),无铅(235-240)可以焊接好

网友:
我一直只用风枪换,成功率50%就不错了,一是对位要准,二是风枪要好,三是加热均匀!

网友:
用BGA炉子.成功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