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坏道过程中出现磁盘丢失,敲盘故障

楼主(2007-06-20):
还是上次说过的,一个东芝的40G2.5寸盘,据说是摔过后使得检测到的容量为10G,而且当移动盘接到电脑上会出现系统响应速度变慢,直至死机,用效率源,HDD等检测出有大量坏道,在用效率修复过程中突然出现敲盘,修复进度停止,退出修复重新检测坏道提示“没有检测到硬盘”重开机后现象一样,请问这个盘还可以修复吗?这种现象可能是哪损坏了?

网友:
基本无希望,修好你敢用?

网友:
呵呵,肯定敢用哦,只是想知道个为什么,现在我手上就5块2.5的盘有的忍不了,有的敲盘

网友:
摔过的盘磁头坏掉的居多,接着就是盘面,修出来根本没有可靠性。

网友:
张老师早啊,那估计没希望了,
为什么会出现修复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想知道下原因

网友:
修复过程中(还不一定是专业软件)导致反复寻道退不出来,卡死的也不少,至少我就遇到过好多。例如有个盘前2G坏,我没有帮他分区,但告诉他前2G必须隔离,结果当耳边风,硬是往2G里分区,卡死,结果在pc3000里都不能ready.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才来,谢谢解答
能 判断哪些盘可以修复,哪些盘修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有什么判断依据吗?
这种问题和对磁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导致的硬盘完全不认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件区损坏和0磁道损坏都容易有这种现象.磁头不稳定也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进PC3000也不能ready的话,多数为固件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