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PE 主板3、4内存槽检不到内存,请教如何修复???

楼主(2007-06-20):
华硕给惠普OEM的865PE主板,从惠普网上查的是支持FSB533、FSB800,我使用的CPU是P4 2.0A,FSB是400,跟这个有关系吗?我感觉不应该,因为内存在1槽或2槽都能正常启动,进入XP,也没出过问题

共进行如下测试
1)1槽插内存,正常
2)2槽插内存,正常
3)1槽、2槽都插内存,正常
4)3槽插内存,不启动,检测卡显示4DAF
5)4槽插内存,不启动,检测卡显示4DAF
6)1槽和3槽插内存,即双通道,同样的金士顿DDR400内存,启动到 PRESS DEL TO ENTER BIOS,死机,键盘无反应,检测卡显示3837
7)2槽和4槽插内存,即双通道,同样的金士顿DDR400内存,启动到 PRESS DEL TO ENTER BIOS,死机,键盘无反应,检测卡显示3837
8)1槽和4槽插内存,同样的金士顿DDR400内存,启动到 PRESS DEL TO ENTER BIOS,死机,键盘无反应,检测卡显示3837
9)2槽和3槽插内存,同样的金士顿DDR400内存,启动到 PRESS DEL TO ENTER BIOS,死机,键盘无反应,检测卡显示3837
请教哪里的问题?谢谢啦!!!!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吧 你牙刷先刷刷 再加焊下

网友:
呵呵,,,这跟内存也有关系..呵呵..像我的一样,有一根有问题,如果单点,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只要上两根,包你出问题不可......呵呵..换换内存试试.....也未尝不可...

网友:
内存换过,在别的机子都很正常的 2条金士顿DDR400,在这就不行,内存槽电压都有

网友:
第二个通道有问题,查供电及时钟信号,6个时钟都要测,再就是按压北桥看看是否能通过,如能通过则是北桥虚焊.

网友A:
这是个双通道的板子,请注意双通道插槽的特殊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双通道的板子,请注意双通道插槽的特殊性。

我感觉我是按双通道测的阿?请张先生解释下,谢谢!

网友:
标准的单通道功能不正常,查相应内存通道到北桥的线路,以及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