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无意解决的方法

楼主(2007-06-20):
名位大侠,请帮我解释一下.硕泰克845系列板子不开机是否是静电倒至的?
   在之前我给多块SL的板子换电容,但换后有一个毛病,点不亮,无法开机,吓坏我了(每次都是徒弟换的);我进行了补焊,重焊也无法解决.查了开机电路部分,POW-I/O-南桥打住!便无开电信号给开机对管.我也查了电源绿线出来接的两只管子.没问题,于是我把没直接连接绿线的那根三级管取下,板子恢复正常.能正常开关机,唯一不足的地方是,一插上电源的瞬间,它自动开机,,,但还好的是,能关机..还请名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这种方法也解决了几块硕泰克的不开机问题.......匀使用正常,没什么异常出现......

网友:
你把那三极管取下,当然自动触发了
还是查下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吧,很多帖子都讲过了

网友:
注意哦

显卡保护电路

网友:
仔细检查  POW-I/O 相关的电路

网友:
恩?不会吧,我换过的SL主板的电容倒是不少,好像还没一块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换电容之前就存在这种问题,而后你换完电容才发现的呢!!!

网友:
SL的主板是要插显卡才能触发的,你是不是没有上显卡啊.你下的那个三极管是不是显卡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