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时钟的这种检测方法,谁来试试。

楼主(2007-06-20):
昨天在网上发现一个帖子,用万用表测量复位和时钟。测试位点在PCI槽 :
a15测复位;
b16测时钟。
可以看到变化过程,最好用指针表。

谁来试一下。

下面是那位网友测试的情况:

1) 测试复位信号
将黑笔接地,红笔连a15
开机,电压会从0-3.4,2.4.3.5这样变化,再按主板复位按钮重启,又会从3.5到2.7再到3.5就是复位时会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

2) 测时钟
黑笔接地,红笔连b16
开机,如果时钟芯片工作工常,电压会从0到1再到0.5再到1,再到0.5最后是0

这是网友说的用指针表的原因:
最好是用指针式的,数字型的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指针式的电压档,万用表里面没有供电的,指针式不需要供电就可以测电压

网友:
先问个问题:A与B啥区别..分别代表两边引脚吗~?~??

网友:
张先生什么时候出书呀

网友:
张先生没有想过要出书,教了几十年的电路分析都没想过要出书。等别人出了好书,我就看书。

网友:
哪次我也来量下试一下,

网友:
指针表我没用过,但用数字表量时,时钟脚在RST过程是不会有跳变的.

网友:
怎么可能啊张先生,我一直用的就是指针万用表,用习惯了,感觉比用数字的顺手,呵呵,到现在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数值是多少就是多少,没说的这种跳变现象,刚又特意试了一下,还是没! ,是有问题的主板才这样吧,呵呵!

网友:
怎么我用数字的也有跳变~~~

网友:
这种的确有呀量pci    和isa都可以量的

网友:
有人说有,有人说无,继续试,最好有具体的过程。

注意:是在启动的时候测的哦。

网友:
那顺便问一下张先生,这个开机测量的时候需不需要放CPU?也就是说需要主板满足运行条件正常运行的时候测量还是有没CPU空板开机测量就行???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CPU不触发,最好上CPU!

网友:
人家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我想都试一下不应该很难的。我是网上找来的,觉得有点意思,要试也不难,想让大家来证实一下。如果能行也可以多一种方法。

网友:
A 就是靠近CPU一边的脚 B就是另外一边的脚.数的方法是靠接囗的那一边是一脚.

网友:
晚上回家去试一下,,正好有指针表...

网友:
试过了,有跳变

网友:
能把跳变的序列说一下吗?

网友:
用数字表看不到跳变,一会指针表看下

网友:
其实从哪一边数起,只要你一看PCI、AGP、ISA、PCIE、SDR、DDR、DDR2,它的上面都有一个标记的,要仔细睇,这是最基础的了,不要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