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的一块板~

楼主(2007-06-20):
把什么都上上去,开机,然后,档C1,重启,档C3,再重启,档A2,总之,就这个样子:有时档这个,有时档那个,有时就屏显了,正常得很,因为没找到器件,所以没刷BIOS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告诉我吗??

网友:
晶振或者哪里接触不良,虚焊

网友:
清理主板上的灰尘没有,再就是用洗板水洗南桥.

网友:
考虑CPU座 北桥等空焊的问题~

网友:
先洗了板,再考虑是否CPU座和SB,NB是否虚焊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各位大哥,我是新手,所以,很郁闷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洗板!!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哪个厂的?考虑SB.CPU座空焊.偿试着用手压压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