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测量问题,请大家帮着看一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20):
我用表量的,黑笔接地线.图上的各个电压都是用红笔测出来的,
请问这样量对吗?这些电压都正常吗?
(注:没有上内存,只上CPU.点亮主板量的这些)
我把你的题目改了,你的题目别人也看不出是要做什么,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也是网友而已---------张先生
[
]
cpu

网友:
应该是的,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测量就是这个办法。不上内存不可能点亮的,最多只能通电。而且数据可能会有些错别的。

网友A:
还问下.那这板为什么就是会重启?上不上内存都一样,还没检到显卡就自动重启????

网友:
bu 你怎么知道会重启?

网友:
先注意一下CPU散热的问题。有时看着散热器装的不错,其实没有真的作到散热器和CPU面接触而是点接触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悬空。

网友A:
晕.检测卡上的代码会循环起步跑啊,

网友:
抓不住内存有些BIOS设计成反复查,有些就停在C1,这是bios设计的问题,并不是说一定是重启。
[
]

网友A:
不是啊,风扇都停转了, 散热我知道,CPU风扇没有接触.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我换个电源试一下看

网友A:
谢谢张老师指正

网友:
看不太懂。。。路过顶过。。。。

网友:
走过,路过,顺便看过.

网友:
我来学习,就因为手头有一块板,是因为做了卫生后就不行了,然后用诊断卡测,一直是res灯常亮,不知该如何办。是ms-6712的板

网友(2007-08-20):
怎么看不到问题呀,

网友:
这帖子也该删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