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很慢,

楼主(2007-06-20):
我的电脑开机很慢,是在出现桌面风景后,没有桌面图标,这个时候就要等大约1--2分钟,才能显示图标,请问这是硬盘的问吗?如果是该怎么修啊?

网友:
先排除中毒的可能,再装正确的硬件驱动,再重装系统,再排除内存和主板,显卡的问题。再分区,还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先重做系统再说

网友:
一:系统
二;驱动冲突
三;病毒
四;内存
五;硬盘
六;电源
在有就是主板了
那就有可能是I/O或者32.768等等啦

网友:
这些基本上都做了,只是没有重新分区,

网友:
在出现桌面图标时,硬盘还出现咕咕的响声,

网友:
先下载一个检测硬盘的

网友:
一般都是病毒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系统不行在看一下硬盘

网友:
你的机子是什么配置啊,..,内存多大,CPU多大?硬盘是否确定没有坏道?

网友:
你先要自己确定是否是硬盘的问题
这个论坛是专业论坛

网友:
是要考虑全面些哟,这样问题才能解决哟11

网友:
CPU是2.27,内存是512.

网友:
其实问题很简单~

你肯定是家庭ADSL宽带拨号上网的~~
原因是因为你本地连接中的ICP/IP的IP地址是自动获取的~~
开机假死中是ADSL获取IP地址ING.....
解决~本地连接-属性-ICP/IP-
IP地址:192.168.1.2
子网:255.255.255.0
其他为空~确定

网友:
先用安装光盘重做一 个系统,把硬盘全格掉,系统能做进的话,大概就行了!!千万别用GHOST!!

网友:
怀疑电源太垃圾

里面有大电容暴

网友:
电容没问题,系统也做过,就算不备份也一样,14楼师父说的思路我没做过,我式式看,如果成功我马上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大家,14楼的师说对了,我刚做完开机,正常了,谢了啊师傅

网友:
网络没有正确配置也会出现这样的的问题,知道但么遇到过,要我会考虑把硬盘清零。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一招了,谢谢啦!

网友:
这种问题也到这来问,到中关村去问不是更快

网友:
跟我得一样,最后发现是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