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07-06-20):
这样用dos命令检测硬盘坏道?

网友:
现在检测硬盘坏道的工具多的很,,,,,比如效率源之内的.好多系统光盘上都自带这些软件的,你直接把光盘放进去然后据操作起走就是了!

网友:
你也来了哦

网友:
呵呵..这年头为了生存没的办法,,来向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我介绍一款名为“Disk Genius”的软件,操作前的准备
1、在Windows下制作一张DOS启动软盘。从http://www.onlinedown.net/DiskGenius.htm下载DG,将其解压缩到软盘上。
2、用刚刚做好的带有DG软件的启动盘引导计算机并运行DG
3、在程序中,按键盘上的“Alt”键激活菜单,用左右箭头将其移动到“工具”项,在该选项中选中“硬盘表面检测”,系统提示“测试当前分区硬盘表面?坏扇区清单将保存到BACDSECT.TXT中
4、执行扫描,里面共有三个选项,分别为:按扇区扫描、按磁道扫描和按柱面扫描。建议选择“按扇区”扫描,虽然其速度最慢但检测的最全面。
5、点击“按扇区”进行扫描之后,会弹出扫描进程对话框,扫描到坏道的时候会发出“咯滋、咯滋”的声响,但不一会儿就会扫描过去。完成之后,会出现一个是否有坏扇区、共有几个坏扇区的提示信息
6、重新启动Windows 98,进入DG软件所在的目录,找到并打开BACDSECT.TXT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详细地记录了刚才扫描的结果(如图4),用笔记录下来,在下面的操作中我们将用到这些信息。
7、重新用刚才制作的启动盘启动计算机,在DOS下运行DG,把原有的分区删除。操作如下:按下“Alt”键激活DG功能菜单,将其移动到分区菜单项,选择“删除分区”,重复以上操作,将原有分区全部删除。
8、重建分区:激活菜单后,选择“新建分区”(或建扩展分区)项,根据BADSECT.TXT文件所记录下的坏扇区位置,把坏扇区前后10~20MB的空间单独划分为一个区(这样做是为了给坏道扩散预留一部分空间)。
“Tab”键在分区时很有用,分好一个区后,记得要按“Tab”键切换到硬盘的其他位置才可以继续分其他的区。分区操作过程中,如果有误也不要紧,该软件提供了“重新加载”命令,可以把硬盘恢复到初始分区状态。因为这个软件在存盘之前的所有操作都只是保存在内存中,所以你可以用多次分区的方法把包含坏道的分区的大小控制在指定的范围之内。在本例中,有坏道的分区的起始柱面为137,结束柱面为164,这样就把坏道(148)包含在其中了。
9、用“Alt”键将DG菜单激活后,执行分区菜单里的“隐藏”命令,就可以把包含坏道的分区隐藏起来了。然后存盘并退出DG,系统提示分区已改动。
10、格式化分区:虽然DG自带的有格式化程序,但不推荐使用,建议用启动盘上的“Format”命令对硬盘进行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