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主板无主供电问题, 已修复

楼主(2007-06-20):
今天修了几块板,其中有两块是华硕的.一块型号为K8V-X另一块为K8N的,主板故障现象都复位灯常亮,无主供电,
先修的是K8N,先测了一内存供电,正常,AGP也正常,
就上CPU测主供电(无假负载,老板不买,连CPU都是我借的,)测,无主供电,当反应是,电源IC坏了,一看型号是ADP3166,心想坏了,我没有这个东西换,测试了IC的外围,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此板放下,(我习惯于修不好放下修下一块)另一块是K8V-X也是一样的先测一下主要的电压点,发现内存供电管,坏了(心中窃喜.送钱的来了)换过15N03上去,测一下电压正常了,上CPU,发现还是老样子,CPU无主供电,带电测一下内存电压,发现为0.8V,又不行了,没办法又换了个20N03上去,开机,一路狂跳,能点亮了,松了一口气,又修刚才的那一块,仔细量了一遍,ADP3166的供电脚,不正常,(汗,可能是刚才没量好)又仔细与别一块板,对比一下,电源IC的各脚,确定是供电三极管的问量之后,换下,也OK了,
这里我想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内存供电不正常,会引起主供电不正常,845的板子,不是这样的啊
还有,谁有这种K8的板子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最好有人把ADP3166的定义图发上来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可以搞到专题大家讨论一下K8的主板维修
期待中。。。。。。。。。。

网友:
我会找找看的。

已经上传ADP3166 datasheet.

网友A:
没有DDR2.5V,ADP3166收不到PG,所以没发出vcore.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个1.2V的电压,是通过内存的2.5V转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DDR2.5V,ADP3166收不到PG,所以没发出vcore.

在那里的啊,我怎么没有看到,谢谢张先生,

网友:
我想肯定是内存电压导致北桥无法正常工作,其他俺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