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抖动??

楼主(2007-06-20):
本人有一台三星750S的显示器,出现左右抖动,幅度很小,但看久了眼花啊!!!!
请教问题出在哪部分???
三星

网友:
电源主滤波电源坏或者行到电源部分的同步信号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下那个300V大滤波电容

网友:
大电容换过一样,
行到电源部分的同步信号有问题? 初学者不明白?是接电源哪部分????

网友:
一般是有一个线圈丛行变上穿绕后通到电源部分的,还有除了楼上说的应该还可能是ROM数据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