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0):
液晶里面驱动板和高压条好接,电源部分也好接,谁有按键板的接法吗?我就是这个没学会,因为没资料啊
资料

网友:
用万用表,打蜂鸣档,按照按键板的定义找道相应的线,然后对应驱动板的定义跳就OK了
以前也不懂,弄过一次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A:
讨厌乱搞的人.建议版主封了..................................................................................................

网友:
按键板在连接时应先找公共地,把地线确定后,其他线可以通过连接后的功能定义再改变。和高压板一样,只要地和供电不错,ON和ADJ可以错的,不会损坏的。

网友:
按键板的接法
我有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一先认可:所有按板线接错了不会烧东西.再下就好办了!
1:先找好地接好.好接啊.
2: 再接电源.接不烧就一根根试啊.接了电源.屏亮了自然就接3.
3:接菜单.有了菜单就自然接 加和减.再接AUTO既可啊.
我就这样不管有无定义!都搞定啊!
有点经验!愿和大家分享!
QQ:6243664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