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烫

楼主(2007-06-21):
w我现在修板发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IO发烫,我换了还没好,以前烫的,我换了就好了,为什么现在IO烫,换了还不好那

网友: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只是I/O有问题

网友:
查查供电 查查南桥吧!!!!!!!!!!

网友:
别的先不说 那换了之后的IO还烫不烫?

网友:
要保证新换上的IO是好的

网友:
如确保换的是好的,那么查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IO的供电有没有短路,不要换了,可能不只是它坏的

网友:
如果换了新的还是烫的话,那就应该不是IO的问题了,找找跟它相连的元件,特别是南桥....

网友:
IOW83627HF-AW,我换了,不烫了,但是还不行,在用手放到南桥上,会感觉烫手,,,难到桥坏了不成.

网友:
查相关电路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用小刀刮io的腿看有没有虚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