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风枪 和 电烙铁

楼主(2007-06-21):
本人是初学者 想买 风枪 和恒温防静电电烙铁

由于本人是初学者所以对工具的具体型号 以及性能都不明白
看见风枪就分很多种 还有后面都是带ABCD的 ,还有“无刷”的 我根本看不明白
电烙铁也是很多型号!!
  说实话我都明白,也不会选者  所以想请用过的朋友帮忙给推荐一下
   我应该竟买什么牌子 和什么型号的 风枪和烙铁
  注意:风枪要250圆以下的  烙铁150圆以下的(不知道100以下的怎么样啊???)

麻烦各位帮给推荐一下好吗??????谢谢了各位了~!~

网友:
这样的价格买来修电视还差不多哈     要买就买好点的吧      全套就600左右哪

网友:
呵呵.我有个电铬铁5元钱...

网友:
买个二合一的可能更经济些。你刚开始学,要多练,熟悉你的焊接工具性能才能发挥的更好。

网友:
烙铁,实益的黄花的好像就可以吧..

风枪最好安泰信的..

如果我选的话选这几个牌子..

风枪就850的吧.. 即然大多数人用的,一定没错.d,b了什么的也就是加个led显示什么的..

网友:
麻烦问一下,现在都说858的比850的好用一些,不容易把IC吹坏,请问一下像我这样的新手应该买858 呢还是850??

网友:
买带数显的,因为可以看到温度,好用一些。

网友:
不要买无刷的热风枪,出风小。我刚刚买了个赛克852+二合一的无刷,有气泵的风枪正常情况下吹个贴片零件只需要2-3秒吧,我这个吹个8-9以上。大芯片更费力了

网友(2007-09-02):
热风拆焊台--从型号辨性能
850(普通型)
850+(升级版本)
850 B(经济型)
850 A(进口白光芯及风泵)
850 D(数显)
8502(二合一)
850 DB (数显,经济型)
850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根据上面的方法,组合的判断:如  DB (数显,经济型), A+ (进口配件,改进型),带B是经济型的,便宜一些,质量就差了。安泰信850 B和850是有区别的,一般尾数加B的都是经济型的,用料和850是有区别的,当然价格也很便宜,850 B的只要200多元,850的就要比850B的贵100多元。买852D 安泰信的这个型号吧,我就一直在用,温度和风量控制很准的,数显。

网友:
我买了一个留崇的风枪,广东无名厂出的,只打850,好像是三剑牌,可能是冒牌货吧.刚开始我认为能用就得,我是业余家好的,想想用的也不多,就找了一个便宜的买下,刚开始没发现什么不好用(以前没用过没得来比)有一天我到我朋友修手机的店用他的来取晶片才知道他的好用,声音好小,风出也均匀,真的很好用(对我那台来说),我那台声音大得不得了,风出又不均匀,他那台是850A+的说来也巧,过了几天我这台坏了,才买得两个月,我这台是这样坏的,本来我是在用的,在我没用了以后常规地关掉开关(是风枪上面的开关,风还吹一断时间就全停了)不到十分钟回头看时手柄那嘴嘴红得厉害,赶紧拔电完了,没用得了 拿到当初卖的那家,保修一年的哦,把情况说明后说我使用方法不对,晕,不想给我修,不过他不修我也会修,只是保修想看一下他怎么对待,看在我常跟他拿配件的情况下答应叫我放那,还说得要半个月才得.还好我花的才150元,下次不再买这种便宜货了,想买风枪的朋友我想还是买好一点的比较好,要那种850A+的就得了,数显有没有都可.望买风枪的朋友多一点参考,不要像我一样买一个一点也不好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