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开机密码

楼主(2007-06-21):
我问一下,各位开机密码都是保存在BIOS芯片里的嘛,比如一开机就有一个提示,请输入密码

网友:
第一次听说 :L :L :L :L

网友:
是保存在SB(南桥)里面的
台式机的可以通过放电或清空CMOS来去掉
笔记本的有的保存在一个记忆芯片中,放电不能解决~有相应的破解方法~

SB是南桥
NB是北桥!

网友:
呵呵,可不能误导人家啊!!.笔记本有的可以通过清空BIOS解决,大多数不可以!

网友:
ASUS给清华同方做的板子居然BIOS密码清除不掉
不过也好
在收这张板子的时候就花了50块
"你看嘛.密码清不掉,我们收来要修的,不修卖不出去.就给你50如何?"
"好吧"

网友:
也就是说开机密码是保存在南桥里的哟,那这个笔记本要清除密码如何开啊,是compaq presario 2100 的笔记本

网友:
可以吸取教训吗?
没有什么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主,谁都会打错字...帮组别人永远是对的

网友:
讨论第一,交流第一,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呵呵!
跟着各位高手老师们肯定会有大大的进步的!

网友:
嘿嘿,交流,交流一下也不错呀!

网友:
笔记本只有康柏IBMHP富士通这些机器喜欢用密码芯片,其它大多数机器一般都还是能放掉清掉的.

网友:
可以用飘零雨浪的光盘启动,里面有清除BIOS密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