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一块EP-8KHA+的板

楼主(2007-06-21):
各位大哥们,现在遇到难题了,一块EP-8KHA+的主板,内存边上烧了个小八爪,已经烧糊了,只能看到最后两个数字是39的,它的第123脚是2.5V进,4脚是12V的工作电压,5678脚是2.5V输出给内存的,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就直接飞线把1脚和5678脚直接连起来,内存电压正常了,可是还有问题,就是开机10分钟后,就是整机热了以后,再关机就开不了了,总是报内存不过,内存的1.25V电压变成了2.2V,2.5V也稍微高一点点变成2.6V了,是不是一定要哪个小八爪啊,1.25V是由一个CM8500出来的,我不知道它坏了没有哦,大哥们帮帮我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那个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八爪啊

网友:
张老师,雨夜十三天,帮个忙咯,我真的很是郁闷了

网友:
1脚飞线到5678就可以了~
mynameljs (小胖) 说的:
我所知道的代换的有2030,4501,4505,ndf8958,irf7338.这些都可以呀.

网友:
我用4500代,可是剧烫,说明它的工作电压是5V,而这的工作电压是12V哦

网友:
这个东西坏.是这款板的通病.

网友:
通病归通病啊,问题是我飞了线以后,就出问题了
热机后关机就开不了了
老是报内存不过
1.25V电压成了2.2V

网友:
那你现在查一下1。25V的电路!

网友:
你说的小八爪是“4410M“

网友:
小八爪是做什么有,有什么功能,能不能贴个图片来看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去查网上查该主板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愚见!

网友:
是单N沟道的场效应管.

不过用常见的场效应管,安装不合适.
  我曾用双N沟道的APM7317芯片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