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忙

楼主(2007-06-21):
我有张主板,上电一闪就自己又短掉电了,请老师们说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认为有严重短路
强行出发,得那路电压低就修那路

网友:
主板上的5V或者12V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强行触发可能会烧得更严重。万用表量下看哪条供电对地短路了。一般是CPU供电管击穿短路

网友:
ATX 3.3V短路可以强制出发
其他的短路都不可以强制触发!

网友:
测量各路供电的对地阻值看那路供电短路就查那路供电.也可以取下供电小方头再触发,如能触发就是12V短路,也就是CPU供电管短路.

网友:
如果是CPU主供电上MOS管短路,想一下12V电压直接进北桥的后果....

一般对地打一下ATX的对地阻值.哪短就把问题缩小到只使用这部分电压的IC,MOS等...

网友:
如果是CPU主供电上MOS管短路,想一下12V电压直接进北桥的后果....

想请教下楼上的大哥,MOS短路后,12V直接进NB是为什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