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815E(P)上完硅胶后突然点不亮了

楼主(2007-06-21):
TU815E(P)用的是图拉丁1GCPU,上完硅胶后突然点不亮了。但换上C900后就没问题。但是图拉丁CPU在别的板上试过没问题。用图拉丁就FF。很是郁闷。有知道是哪部分出问题的高人么?是560电阻还是电源管理模块?
cpu
点不亮

网友:
815EPT才可以用图拉丁!
你看看假负载上的外核电压 如果没有就可以用图拉丁 有就不用

网友:
小心由于核心电压过高,把图拉丁烧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一直就是用的图拉丁的U,就是昨天清理了一下,重上了下硅胶。就不行了,后来我用C900试了下就板,正常通过。图拉丁的U也放到别的主板上试过。也没问题。这个板用图拉丁的U一年多了。现在点不亮我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是支持图拉丁的板。开机有显示815E-T。。。

网友:
是不是把硅胶弄到针脚上了?

网友:
座子有扩孔。
或者散热扣具不合适,太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座子无扩孔。
或者散热扣具不合适,太紧了。我也想过,没上扣具,换同样的图拉丁。都不行。C900就行。
RE:硅胶弄到针脚上了。应该也不是。

网友:
补充一下,VTT_PWRGD有1.25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跳线呀???不小心给????

网友:
这个板上没有相关跳线的.只有一个BIOS的.也试过没用.另+ _ 12V +_5V 3V都正常.
[
]

网友:
清洗座子和CPU脚

网友:
谢谢了,我试验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不过有新发现。就是上C900能正常启动,但,短接RESET键诊断卡显示E0

网友:
没法子,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