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P4VE 测试卡不跑蚂问题

楼主(2007-06-21):
七彩虹 C.P4VE 昨天还好的.今天测试卡不跑蚂了 上CPU有REST CPU也有点温度 BIOS刷过.几个时钟正常啊..
电压也正常.. 是VIA266E的
还有两个MS 6566 845的板.问题也很七彩虹的板一样..
郁闷啊,,,,,,,,,
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把供电排除了,说实话主板的供电类型太多,不太好查

网友:
就这3个修不起来哦 有几个刷BIOS 或者换IO就好了

网友:
测CPU上的AD线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MS的主板CPU座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