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实时钟)晶振及相关电路的注记

楼主(2007-06-21):
注记:
1。实际的电容大小必须根据晶体制造商推荐;
2。参考的定名是随意指定的;
3。3.3V Sus当系统插上电源后即激活;
4。Vbatt电压是电池供给的;
5。VBIAS、VCCRTC、RTCX1和RTCX2是ICH4的引脚;
6。VBIAS是ICH4内部振荡器发偏置;
7。VccRTC是ICH4 RTC供电;
8。RTCX1连接到内部振荡器的输入端;
9。RTCX3连接到内部振荡器的反馈端;
10。按照晶体为12.5pF,C2和C3的典型值应该为18PF;
11。VCCRTC:实时钟供电;
12。RTCX2:晶体输入2--连接32.768kHz晶体;
13。RTCX1:晶体输入1--连接32.768kHz晶体;
14。VBIAS:实时钟偏置电压--该引脚提供一个参考电压,并且这个直流电压设置一个流过振荡器和缓冲电路的镜像电流;
15。Vss:地。

网友:
能找到ASUS/ASROCK的RTC部分吗?
我觉得他们没有采用INTEL推荐的形式.

网友:
我看一般电路中R1 R2很少有,都进直接进SB的。

网友:
请问ICH4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那些方块里面有X的,都是连接到ICH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