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MOS供电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06-21):
上478CPU的,DDR内存,上次说了,APM2055N穿了,我换了一个F3055L的上去,两个都是小管型,一脚供电是2.5V  ,另一脚供电是4.2V!!是不是高了呀? 通电一会儿就很烫了,而且供电管周围电容6.3/1000UF的也有点温度,但不是很烫。还有就是供电IC  RT9173B 的5、 6、 7、 8、脚电压达到5.4V呀,晕了,这块板是SIS芯片的,我有一块好的VIA的,也是上478CPU,量相同点,就是MOS内存供电管 一脚是2.5V 另一脚才是3.8V , 而IC是 RT9173的,不是9173B ,5.6.7.8脚电压是3.3V!

这SIS芯片组的主板难道电压过高??  老师们给个参考电压好不好呀?谢谢了。

网友:
老师来指点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那个电容换了看看,是不是已经有短路了

网友:
把那个电容换了~!~!那个MOS供电管也换 了~~如果还不行换电压芯片~!~!~

网友:
我也在等待 解决这个问题啊!高手来啊!

网友:
找一个原来的管子换上去呀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 有无短路的地方
看内存的外围电路

网友(2007-09-23):
我是新手合适我用了,谢谢!~

网友:
学了一小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现象查一下吧

网友(2007-11-19):
一般              场管供电是 3.3V

网友:
问题多多 ,看得头大! :(

网友:
应该是有外围电路不正常!或者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