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07-06-21):
我的计算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把电源拿下来,就直接把光驱拿了下来,最后我的计算机开不了机,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回呢?

网友:
IDE与IO或南桥直接相关,带电插拔作为维修人员不应该做的吧!

网友:
那个不是维修人员,那怎么办呢?

网友:
看是伤到IO还是南桥?拆。

拆之前先量一下供电的情况。

网友:
多是I/O损坏了吧     换了没有效果就注意南桥挂哪

网友:
做维修的不会叫电脑叫计算机.....
楼主热插拔应该烧了哪个地方的供电管了

网友:
可能没那么简单。90%SB挂了

网友:
猜测是没有用的
具体查一下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