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哪个是行调整管和S较正电容?

楼主(2007-06-21):
我是新手,请问如何找CRT的行调整管, 在行管旁边吗? 一台显示器行管为C5411, 与同一散热片相连的另一管为CD23M-5(正面画有两个二极管符号),附近还有两个小点的管,型号都是RF634B, 请问哪个是行调整管? 阻尼管? 还有怎么找S较正电容, 什么形状的? 一般为什么型号? 如果有个图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CD23M-5是DDD电路逆程二极管,RF634一般是S校正电容的接入控制管。行宽调整管一般TIP122,TIP127。S校正电容一般有4-5个蓝色和酱紫色的电容扎堆。

网友:
与行管同在一个散热片上的RF634很有可能是二次电源的开关管哟。

网友:
是不是每台CRT都有行宽调整管?我怎么就找不到有写着TIP的管子?

网友:
CRT都应该有行宽管的,但不一定全是TIP的,比如长城1772ED的行宽管是用的KDT2058。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热情与耐心, 为了学习, 我拆了几台CRT对比研究, 有的有TIP127与高压包2脚相连,这肯定是行宽调整管了,但有一台天朗CRT高压包2脚相连的是一只大管子(CD23M-5,三个脚,上面标有两个二极管图案),这管和行管同一散热片上, 这个也是行宽调整管吗? 上面所讲的两个RF634不是和行管同一散热片的. 只是这两个RF634的E极都相连, 它们是什么管? 另外,请问怎么找二次电源管? 除了靠经验从型号上辨别外, 从电路上说它们与什么相连,如何判断?

网友:
每台CRT都有行宽调整管,一般都有二到三个吧都在一块的有散热片,地方不一定都在行管旁边,我见过美格的做在CPU旁边的.说到底就是没有一个固定地方的.

网友:
每台CRT都有行宽调整管,行宽调整管的c极一般接到上下阻尼管的连接处,此点电压一般为20几伏

网友(2007-11-07):
对于CRT显示器的电路你还不太懂,应对照电路图进行学习和了解才行,光这么说,你越听越糊涂。

网友:
买本基础维修书,先把电路弄明白再下手修,要不你会交高昂的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