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迈拓20G硬盘

楼主(2007-06-21):
一只迈拓20G硬盘接上电脑能检测硬盘,但是就是不能用啊~~~~~那是什么会事啊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样的硬盘怎样修啊

网友:
你没有说你经过了那些检查,准备用那些工具来修,请先说清楚。
现在论坛里有一半的问题变的模糊不清,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请先看一下硬盘发帖公告。

网友:
是啊
问题不清楚
也不好帮你

网友:
是不是不能做系统呀.可能是硬盘固件坏了,你要是有P3000你自己写下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PC3000
如果连PC3000都不知道
那最好在当地找人修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太多了。问题也多种多样。要说明白,才能回答的。

网友(2007-07-28):
20G的网上去下个ISA来用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硬盘接上电脑能检测硬盘,如果不敲头的话应该很好修的,也别说我的话少,楼主的问题就不清楚

网友:
老MT盘找个软件版的ISA修

老MT盘找个软件版的ISA修
用ISA检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