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30G前3%是坏道

楼主(2007-06-21):
有块30G的盘,能正常检测,前面3%全是坏道
用DISKGEN,MHDD,CHDD,FBDISK,PQ等都分过区,并把坏区隐藏.
但是格式化之后5G的分区只有2G可用空间,而且DOS分区(C盘)不能格式化,就算强制格式化之后GHOST系统也不能用

哪位大哥有更好的办法不,本人没有PC3000等专业工具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迈拓20G跟你一样啊~~~~不知怎么修啊

网友A:
拿去给人看过,说磁头挂了,要砍头,不知道张老和硬盘界的大哥,哪位教教我如何砍迈拓的头??

网友:
尝试用MHDD的ERASE命令

有个风险问题就很有可能把G表蹭爆
导致G表坏
会出现不认盘或全盘坏道或全盘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给人看过,说磁头挂了,要砍头,不知道张老和硬盘界的大哥,哪位教教我如何砍迈拓的头??

用MHDD的ERASE搽一小段
如果出现很规律的坏道
那么就说明有个头有问题
必须得砍头或换磁头

不要数据的话换磁头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哦。懂了,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把 头剁下去  让他不要活了

网友(2007-10-07):
楼上的火速挪移说得很对:必须得砍头或换磁头,不要数据的话换磁头就没什么意义了,再说坏道全集中在前面的,一般隐藏是没什么大用的,用不了多久的.不稳定.要修好只能把前面砍头,当然硬盘容量会变成原来的一半.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做自检(SF)也许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