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开始转的快,慢慢降低速度是什么技术?

楼主(2007-06-21):
哪个芯片管这个? 还是那三块P4M266A 品牌机里的板发现都有此功能,降低噪音,不过我三块坏了的板 坏了之后可以触发 风扇都是狂转了 不降速了

网友:
我有块联想的754主板。也是这样子。客户说吵死了。没办法。给换了个静音风扇。

网友:
CMOS里有风扇智能控速的选项 一定要打开!
理论上是和CPU的技术结合的一种静音技术

网友:
测一下风扇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恩!又有收获,呵呵!
一天进步一点,谢谢斑竹!

网友:
测风扇电压干嘛? 肯定是有套调整速度的东西 但是板一坏 调速的东西就不好使了 风扇就一直高速转

网友A:
板上只给个控制电压信号,真真控制的东西在风扇里。

网友:
现在给客户装机,最烦的就是风扇的声音较大,是不是就通过这种调速的解决??(电源可以用航嘉的静音版,显卡的自带)CPU风扇不太好办,或者高手推荐一个价格在50以下的声音小的775风扇!!

网友:
那就应该是温控技术吧.应该和BIOS之类有关

网友B:
64位的英特尔主板就是这样,开始我以为是风扇坏了呢。

网友:
是IO的功能,IO通过温度感知器来测得CPU工作的温度,并针对设定值来对风扇的转速进行调节(Smart Fan技术)。

网友:
cpu温度^----温度传感器-----IO输出控制电压^------风扇内部芯片执行速度^----cpu温度V

大概就是这样的控制过程。

网友:
那是不是四根线的风扇才能自动调节转速,三根线的是不是一根12V,一根地线,一根测速度的。

网友:
10楼,他那可是PM266啊........

网友:
3根线也可以控制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位的英特尔主板就是这样,开始我以为是风扇坏了呢。

我也试过一块英特尔主板,865的。开始也是以为有问题,后来想到可能是CPU的温控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只给个控制电压信号,真真控制的东西在风扇里。

如上说法 如何解释 我把这种风扇换到普通板上会失去效果,把不带降速的便宜扇放在那板上 也会有先高后低的效果啊

网友(2008-05-10):
cmos中没有对风扇的调节, 笔记本电脑的风扇怎么降速.lifebook s7110. 很多软件都看不到它的速度,更不用说降速了,已经试过speedfan, cpucool

网友:
就像笔记本风扇一样,还带温控功能?

网友:
主板风扇控制一般是通过两个三极管来实现. 如图Q32,Q31
在主板工作过程中,控制电路会根据CPU的温度高低,改变控制电路加在Q32栅极信号的大小,控制Q32的导通程度,进而控制Q31的导通程度,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目地

??????????? 我怎么找半天没有贴图 或上传附件 的地方啊

网友:
如果一个高速风扇接到一块没有调速功能的主板上,应该可以在风扇的供电线上加一电阻来降低转速的吧。

网友:
一路看下来,一路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