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ecking nvra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21):
请问:"checking nvra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检测显存吧!!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错的。
检查非挥发RAM。nvram实际上和ROM差不多。只是更容易改变它的资料。

网友:
凡是具备永久保存数据能力的半导体存储器都可以称之为NVRAM

网友:
这些东西可以到百度上找.翻译的

网友:
有块SOLTEK的845板子。老是出现此提示。就是检查不过。更换内存。刷新BIOS无效,该如何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机子已经搞定了,我的板子也SOLTEK的,不过是kt600的,我的是因为我把刻录机的电源线拔下来,光剩数据线,本想保护刻录机,但是起不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刻录机的电源线插上就好了!

网友:
呵呵,看来好像是板卡级的维护吧

网友:
这东西在路由器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