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hoton kv2 上电不复位,请飞翔老师指点

楼主(2007-06-21):
ecs photon kv2 上电后,复位灯长亮,无核心电压,电源IC 为SC2643VXTS+SC1211S,三相供电,上下管为09N03L,飞翔老师有没有电源IC的相关资料,或指点一下?

网友A:
查一下第四脚是否有电压。

另附线路图

网友:
注意:
无核心供电一般都会无复位的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CPU无供电!
不要强调无复位!

网友:
就是,要搞清主次.....

网友:
无复位肯定是没有核心电压。这个不太清楚,俺知道如果电源方面出了问题就会无复位

网友:
呵呵

我遇到一块奇怪的板子:它用假负载测时,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上CPU就没有复位了,指压上CPU复位有了,但是不跑数~~愁  5555555
      请多关注 !  谢谢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第四脚是否有电压。

另附线路图

四脚电压 为0.5V,正常吗?飞翔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