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S800D-X 复位常亮 无电压 求助!

楼主(2007-06-21):
今接到朋友网吧里有台电脑 由于网管的疏忽  CPU风扇不转 导致CPU烧毁(P4 2.4G) 主板上的CPU风扇支架也已经变形(恐怖啊) 但旁边的电容没有一个暴裂(朋友欣慰的说:"华硕的板子就是牛,温度高成这样 电容都不暴" ------- 汗啊)
接上假负载 开机  发现没有任何电压 旁边的MOS管也没有任何电压 测试卡上 12V 5V 3.3V 电压都有显示  测量 发现 85T03H 和 70T03H 的E脚是导通的
请教各位老师 这样的板子该如何维修

(本人的维修工具比较简陋  没有示波器 只有万用表 呵呵)

网友:
CPU无核心供电的维修论坛里有专题
经验分享区 和新手区都有

网友:
还是觉得你说的故障不够清楚啊,特别是那几个管没交代清楚哦!
听你说的像是电源芯片挂了吧!

网友:
电源芯片? 3418K 这个8脚的吗?

网友:
表面不暴......还不如暴了呢.好判断

网友:
桥有可能挂吗 ? 我现在担心的这个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卸下后  板子上 阻抗46 正常吗

网友:
你把几个供电管的两个引脚去下来。一般管不坏就是电压IC坏了!

网友:
电源IC 好象是 3个 ADP3418和1个ADP3180 估计是3180挂了 联系 べ欣*欣べ 买几个回来 试试 呵呵

网友:
朋友欣慰的说:"华硕的板子就是牛,温度高成这样 电容都不暴" ------- 汗啊)

真正牛的主板 风扇停了就自动关机 触发不了

网友:
看来这个板子是报废了 到的东西都换了 还是一样 没希望了

网友:
华硕的这块板子应该多检查CPU供电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建议把CPU所有的供电管都换掉,可以的话电容也别放过,把电源IC也换掉,重点检查NB和SB、AGP的供电管,个人建议也是全部换掉,如果这都还不行的话那NB和SB的问题比较大,那就要看你觉得有没有换的必要了.

网友:
谢谢 看来 修这个板子还得花大工夫啊  今天就试试 时间允许的话 换一个元件 试下 如果修复 我会马上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