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10板怪病(关于跳线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一个810主板,COM跳线跳反正常,但有时得按F1进系统,有时不用按。跳正点不亮。电池也有电,晶振也正常。洗过南桥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检测正中针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还有32.768晶振是否正常?CMOS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810经典故障,特别是金鹰810,你洗的不行,这个问题是南桥锡珠氧化引起,有的可以洗好,有的则要把南桥重新焊下,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有时间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