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出现电涌

楼主(2007-06-21):
主板型号: Intel  845GL
故障现象: 启动和进入XP系统一切正常,但一进入系统立即从右下角掸出提示框"一个USB端口出现电涌!"其实根本就没有插USB设备,必须在设备管理中把全部四个USB端口都禁用,提示框才消失,然后电脑可能正常使用.
     检查USB端口的电阻值+,P-对地只有40欧左右,正常值应在1200欧左右,而这两根线直通南桥,所以我想这个故障是没法修了.
     请大家支招.

网友:
不用支招了,,南桥挂掉了,DB和EB的通病。

网友:
长见识了。飞翔大哥知道的通病还真不少

网友:
既然电阻都只有40多欧姆      那还用得着检修吗??换南桥哈

网友:
呵呵!开到LZ的标题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我没有BGA设备,手工做南桥试过,失败了,所以这块板不打算修了.
请问飞翔老师,基地能否开展做南北桥的业务,我们手上都有一些这样的板,苦于没有做BGA的设备,拆配件又太可惜,如果基地有个维修部多好,现在物流很方便,快捷,还可以安排一些人就业,如果基地办培训班,学员又有实习的地方,一举多得,老师考虑考虑吧.

网友:
说的也对啊,开展副业。。

网友:
那种情况不换南桥,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样试下,在BIOS里把USB屏蔽,改用PCI转USB 卡,来用。

网友:
支持楼上的,加PCI-USB卡!但愿你的南桥还能管理PCI!

网友:
头一次见,下以后记住了

网友:
主板的南桥又挂了
真是爱坏啊!~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PCI-USB,是VIA芯片的,一插上U盘,WINDOWS就定格了!

网友:
DB和EB的通病?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线路上有无滤波电容?